学PLC经常遇到的基本数据类型问题,看完就懂了 ...
学PLC经常遇到的基本数据类型问题,看完就懂了

楼主(2024-01-28):
众多PLC学习者中,学到数据类型总会遇到坎。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一知半解,就会直接导致思维停留在基本逻辑编程上,延伸到后续的模拟量运算、通信数据交换等知识时,就很难真正弄懂。原本模拟量和通信并不难,但却又很多人学不会,根本原因就在于前面的基本数据类型不通。
今天就给大家讲解为什么要有数据类型、存储器?它们在整个PLC里面起到什么作用?
PLC如果只能让电机正转或者反转,阀门闭合或者关闭,指示灯闪烁等,那么PLC就和普通的继电器控制没有太大区别。PLC能代替原来的继电器控制,就是因为它像一个微型电脑一样,还可以计算,存储数据,不仅仅是简单的通断电。现实中用到的数,有正数,负数,还有带小数点,不带小数点,有的数大,有的数小。这些都需要PLC进行智能识别,且根据类型不同,进行分类存放,因此就有了数据类型和数据存储器。这两个知识点,需要同时学习。
西门子300/400要比小型机200系列的PLC功能更强大,因为数据类型增加了不少。最常用的数据类型主要有:位、字节、字、双字、整数、双整数、浮点数。例:PLC像现在的电脑、手机、相机一样,都是数字化产品,里面最基本的单位就是位,就是开关量,也叫数字量,只有两个状态,0和1,0代表没电,1代表通电。PLC的内部所有的数据,本质上都是0和1组合而成。比如3这个数,比较小,存放到什么地方呢?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几种存储器的类型。
(1)1个字节=8个位,用B(byte)表示
(2)1个字=16个位,用W(word)表示
(3)1个双字=32个位,用D(double word)表示
字节,字,双字,我们可以叫做8位、16位、32位的存储器。怎么区分什么样的数据存放到什么样存储器呢?假如把存储器想象成公园的椅子,有只能坐8个人的,有可以坐16个人的,还有超长版坐32个人的。如果最多只有8个人,建议大家用字节(8位相等于8个人,当然坐3个人或者更少也是可以的)。如果是10个人,很显然,字节就容不下了,推荐16位的字。如果是20个人,那么就只能选择32位的双字存储器了,其他两个都容不下。
也就是说,8位,16位,32位分别代表了他们的最大值,字节最大就是8个位都填满,相当于8个人都坐到椅子上,多一个都不行,因此字节的最大值就是2#11111111,换算成十进制就是255(进制之间的转换在西门子300精品课程第一部分有详细讲解),以此类推,可以推算出来16位的最大值是65535,和32位的最大值4294967295(建议大家自己去算)。
提醒一下,比如一个数是34,没有超过255,这个数既可以存放到字节里,也可以存到字,还可以存到双字地址里,就像虽然只有1个人,他非要占住超常版的椅子(32位)也是可以的。有同学就会问了,如果有33个人,坐什么椅子呢?哈哈,问的好,目前还没有这么长的椅子,也就是说PLC目前能处理的最大数就是32位的了,其他的爱莫能助。
首先明白了8位,16位,32位存储器的作用,然后再学习IB0,QW0,DB0.DBD0等这一类的地址或者指令时,才会灵活使用。下面用DB0数据块为例,给大家总结一下不同的存储器里可能存放的数据类型。
(1)DB0.DBX0.0:表示一个位,不是0就是1
(2)DB0.DBB0:字节,里面只能是255以内的正数
(3)DB0.DBW0:字,里面可能是0-65535的正数,也可能是-32767到+32768之间的整数(有正负之分的数)
(4)DB0.DBD0:双字,里面存放的类型比较多,分别是
(a)0-4294967295之间的正数
(b)-2147483648到2147483647的双整数
(c)浮点数,即带小数点的数
关于数据类型你清楚了吗?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