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图V16与PLCSIM Advanced仿真通讯配置(1500 ...
西门子——博图V16与PLCSIM Advanced仿真通讯配置(1500系列)

楼主(2024-01-28):
前言
无聊研究西门子1500与上位机通讯的时候,由于没有实际PLC,了解到PLCSIM Advanced可以仿真通讯,再配置过程中也遇见了一些坑,在此做些记录。
查看自己电脑的CPU
大坑:锐龙AMD处理器好像不能和PLCSIM Advanced兼容
同时也有盆友反馈,win11加AMD7系列CPU可以正常通讯连接,在此感谢小伙伴的反馈。
笔记本的配置:
重复做了各种尝试包括软件重新安装,在amd电脑上都无法正常工作(具体后面会说明);
当更换Intel处理器的电脑后,操作就没有问题。
对此并没有做过多的测试,也并没有找到官方的文档说明,经验之谈罢了。
PLCSIM Advanced软件安装及环境配置
1.软件安装下载
所需软件如下图:
1)先安装WinPcap4.1.3(否则PLCSIM Advanced安装完成后进行如图操作时,无反馈)
2)安装PLCSIM-Advanced
3)用Sim_EKB_Install密钥破解
当前我用的PLCSIM-Advanced是V3.0对应版本选择对应密钥。
4)安装完成后会出现一个虚拟网卡
2.环境配置
1)设置PLCSIM-Advanced软件为管理员权限运行;
#右键软件以管理员方式启动
#右键软件——>属性——>兼容性——>勾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应用
2)设置控制面板——>小图标显示——>PG/PC接口界面;
博图软件仿真环境配置与准备
1.环境配置
1)使用博图创建一个简单项目,一定要选择1500PLC,PLCSIM-Advanced只支持1500;
2)为项目中对应的PLC允许PUT/GET访问(右击PLC——>属性);
3)设置软件支持仿真(右击项目——>属性);
2.通讯准备
4)创建一个DB块,取消优化访问(右击DB块——>属性);
5)设置软件中PLC的通讯地址(双击设备组态——>双击PLC上的网口——>配置IP);
PLCSIM-Advanced使用并连接博图
1.PLCSIM-Advanced的使用
1)虚拟网口配置(与plc在同一网段);
2)启动PLC实例(命途多舛的一步);
正常流程:
1)选择PLCSIM Virtual Eth Adapter模式
2)选择虚拟网卡对应的网口(在此Local已为本地)
3)输入名称,IP(与PLC连接口要相同),掩码点击Start加载PLC实例
4)出现亮黄灯为成功。
会出现的问题:1.第一步模式切换不了,上文已有说明;2.点击Start后加载实例超时,分两种情况(a.密钥破解未成功,网上有对应解决办法;b.AMD硬件存在不兼容,建议换个Intel电脑,尝试一下。)
2.连接博图
1)连接;
a.下载博图程序,出现连接窗口;
b.配置好以虚拟网口连接;
c.选择与PLCSIM-Advanced中IP设置相同的插槽;
d.搜索设备,成功会出现设备列表,失败再次检查配置是否出现问题
e.下载
2)测试
a.下载完成后点击启动PLC;
b.对应PLCSIM-Advanced中PLC实例会转为绿色;
c.写个简单的C#程序
大部分的测试代码在这里:
https://blog.csdn.net/qq_42504097/article/details/126647380
通过S7通讯连接成功,连接地址与PLC端口设置一致。
到此就都已结束了,步骤流程并不繁琐,可是amd不兼容卡了1天多,留下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