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FX2N-2AD两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

楼主(2024-01-29):
  三菱FX2N-2AD两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

表1 常用模拟量扩展模块规格

FX2N-2AD型模拟输入模块用于将2点模拟输入(电压输入和电流输入)转换成12位的数字值,并将这个值输入到plc中。

看点

模块连接

根据接线方法,模拟输入可在电压输入或电流输入中进行选择。FX2N-2AD不能将一个通道作为模拟电压输入而另一个作为电流输入,应为两个通道使用相同的偏值量和增益值。对于电流输入,请短路VIN和IIN,如下图所示。

看点

输入特性

模块的转换位数为12位,对应的最大数字量输出为4095,但在实际使用时,为了计算方便,通常情况下都将最大模拟量输入(DC10V/5V或20mA)所对应的数字量输出设定为4000。

例如:当模拟范围为0~10V,而使用的数字范围为0~4000时,数字值为40等于100mV的模拟输入(40×10V/4000数字点)。

看点

缓冲存储器(BFM)

①BFM#0的低8位b7~b0存储A/D通道输入数据的当前值的低8位数据。

② BFM#1的低4位b3~b0存储A/D通道输入数据的当前值的高4位数据

③ BFM#17:b0来指定模拟到数字转换的通道。b0=0为CH1,b0=1为CH2

看点

编程与控制

①用TO指令,在模块的缓冲存储器中写入A/D转换控制指令:指定要转换的通道,启动模块的A/D转换,转换结果将存储于BFM中。

②用FROM 把BFM的数据读入PLC中。

例1:设某系统的控制要求为:系统上电将模拟量输入1进行A/D转换,并且将转换结果读入到PLC的数据寄存器D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