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2N-2DA模块说明

楼主(2024-01-29):
三菱FX2N-2DA模块用于将12位的数字值转换成2点模拟输出(电压或电流输出)并将它们输入到PLC中

两个模拟输出通道可接受的输出为0到10V DC、0到5V DC或4到20mA。

FX2N-2DA模块中重要BFM#缓存贮存器介绍

在2DA模块中,支持0-5V、0-10V电压输出,4-20mA电流输出。

关于数字输出表示数值范围,我们所用到的范围是0到4000,而12个位为1的状态最大值为4095,为了方便计算,所以写成0-4000的范围。

标定:

标定是指标准的输入范围,在正常情况下所对应的模拟量数值

BFM#缓存存储器和数据寄存器一样,为16位字元件,一个缓存存储器有16个位
BFM#16
BFM#16:表示由BFM#17缓存存储器指定的通道输出数据以二进制形式并以下端低八位和高端4位两部分顺序进行写入。

BFM#17
BFM#17:此缓存存储器可以选择通道,也能做模数转换开始,主要注意当中的bit位的状态;

当bit0位位状态由1变为0时,表示选择通道2(CH2)进行模拟量数据输出;

当bit1位位状态由1变为0时,表示选择通道1(CH1)进行模拟量数据输入;

bit2位是保持住BFM#16缓存器中低八位的位状态

当bit2位为状态由1变为0时,保持住DA输出数据BFM#16当中的低八位状态

注意:在模拟量输出过程中,写入BFM#16缓存存储器中的数据建议使用组合位元件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