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时序分析功能和方法

楼主(2024-01-29):
大家都知道PLC编程,调试,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候就会遇到那些偶发的,或者转瞬即逝的故障,并且常常是肉眼来不及观察。这时候就需要进行PLC内部状态、变量的录波,进行时序分析。

TIA博图为S7-1200、S7-1500、ET200SP、SINAMICS等新系列设备提供了一个新的功能:轨迹(Traces)。可以对于这些PLC进行在线录波,用于逻辑分析、故障处理等。
轨迹的功能很强大,最高性能下,可以实现非失真的录波(按照程序的扫描周期记录数据)。比如,可以用OB块执行的频率进行信息的记录(由对应的OB块进行触发),这样就可以实现逻辑故障的直接分析。比如:设备由于某个信号干扰,出现误动作,由于持续的时间非常短,肉眼肯定无法观察到,用第三方的录波软件不能确保直接抓到(也有间接处理的方法,参考《用PLC录波排除控制系统疑难故障的方法》),轨迹功能就可以抓到。
轨迹功能也可以进行同一PROFINET子网里多设备联合录波(由一个设备触发其他设备里的轨迹),这样就可以跟踪解决复杂的系统问题。

轨迹功能简单的操作过程如下:

1、在博图软件里进行轨迹组态:需要记录的变量、触发条件、记录频率、停止条件等。

2、将组态下载到CPU(组态安装),并激活。
3、记录被触发,且测量完成后,将记录数据上载到博图项目中。4、离线分析。详情参考西门子功能手册《SIMATIC/ SINAMICS S7-1500,S7-1200/SINAMICS 使用轨迹和逻辑分析器功能》。

在进行非失真录波时,可能会短时间产生大量数据,这时候是来不及通过通讯外送的,因此,轨迹功能采用了CPU记录,转存到存储卡(存储卡是必须的),再由博图软件事后上载的模式。

有时候,会遇到那种不需要很快,但是需要抓取很长时间数据的情况,比如,对于某个工艺参数进行监控。这时候,可以用HMI的数据记录与趋势图功能,也可以用第三方的录波软件。趋势图存在变量调整不方便,数据刷新速度慢的问题。对于临时数据记录,常常选用第三方的录波软件。对于长时间的较快速数据记录,工业上常常选用第三方的录波系统。

另外,西门子的S7-200SMART、S7-300、S7-400无法用西门子编程软件进行录波,只能选用第三方的解决方案。

下面仅从故障排查的角度,将西门子轨迹功能与第三方的录波软件进行一下对比,供大家参考:

对比项目

西门子轨迹功能

第三方录波软件

是否可以抓到短脉冲?

通过特定OB块进行触发,可以抓到

抓到的概率与脉冲宽度、出现时刻相关,不能保证。

是否可以进行多设备联合录制

可以(需要特定条件)

可以同时连接多个不同的数据源

存储位置

CPU的存储卡

电脑

电脑是否需要一直在线

不需要

需要

变量修改便利性

一般

方便

记录时长

有限(与变量个数、采集频率有关)

仅受电脑磁盘容量限制

分析功能

仅进行时序分析

数值分析、时序分析、滤波、频域分析及其他高级的分析、报表,导出等。

实时转发

部分有

典型刷新周期

<10ms

10ms~500ms

典型软件

西门子TIA博图

国外:PLC-ANALYZER、IBA

国内:PLC-Recorder

软件大小

巨大

较小或极小

支持设备

S7-1200、S7-1500、ET200SP等

西门子S7系列各型、AB、CODESYS、施耐德、日系、MODBUS TCP设备等

利用第三方录波软件也能排查疑难故障,这篇文章进行了这方面的总结,大家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