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GxWork2结构化编程四 熟悉LAD/FBD编辑器

楼主(2024-01-29):
GxWork2结构化编程的编程方式有两种,LAD/FBD结构和ST文本语言。LAD/FBD的编辑离不开“结构化梯形图/FBD”工具栏。从“结构化梯形/FBD”工具栏的控件入手,熟悉LAD/FBD编辑器环境。

一,结构化梯形图/FBD工具栏

显示切换方法:视图>工具栏>结构化梯形图/FBD.

1,图形选择模式,划线写入模式,引导模式

图形选择模式,指令图形自由放置,鼠标落在指令图形上,显示移动图标或者连接图标:

移动图标

        连接图标

显示移动图标时,可以移动指令图形;显示连接图标时,可以连线,点击连接起点,移动鼠标到连接终点,再次点击,即形成连线。

划线写入模式:指令图形自由放置,鼠标在编辑窗内显示划线图标:

当光标变为笔型时,在连线的起点按下鼠标,横向或纵向拖动到终点,松开鼠标,可划出连接线。

引导模式:编辑窗内显示行列分割线,每个格子可以放置一个触点或线圈图形,和简单工程的梯形图类似,先点击需要放置的区域框,然后选择指令。

2,自动连接划线:

激活自动连接划线之后,在图形选择模式或划线写入模式下,拖入指令图形时,会自动其他指令图形建立连接划线;图形选择模式下,移动指令图形时,连接也自动移动。

3,行插入和列插入

行插入

列插入

4,插入块行

5,指令输入

点“指令输入”后,打开指令输入框,根据输入字符筛列出可选指令

6,左母线

FBD可以不使用左母线;梯形图依赖于左母线,因此不能取消,取消显示警告对话框。

7,指令和操作数输入

,打开/关闭右侧部件选择窗,

,为功能块连接输入/输出变量,

若“自动连接划线”打开, 插入函数或者功能块时,输入输出变量也一并插入,可以通过DELETE键删除输入/输出变量。

若“自动连接划线”关闭,插入函数或功能块时,输入/输出变量不会一并插入,需要插入输入/输出变量,或者通过划线连接已有的输出/输出逻辑。

插入功能块时:

,添加或删除输入输出引脚。

点选需要增加引脚的功能块,通过上述功能键对引脚进行增删。若“自动连接划线”打开,添加的引脚也自动一并连接输入/输出变量连接;若“自动连接划线”关闭,则不会自动添加变量连接。

也可以使用向下/向上拉伸功能块的方式来增删引脚。

,跳转指令。

,点选左侧块行号,添加标签或注释;或者直接双击块行号。

插入跳转指令,双击标签,自动打开标签列表,选定需要的跳转标签。

,返回指令:

,插入梯形图注释。

移动注释框位置

调整注释框大小,

,选择变量:点选变量连接点,点控件打开变量选择对话框。

二,其他操作

1,变更触点形式,在触点上双击打开选择窗:

2,变更引脚逻辑,光标移动到引脚处,显示为“四箭头移动图形”时,双击。

切换成常闭之后

3,删除块行,选择左侧块行号,通过键盘DELETE删除。对于变量输入/输出点,指令或者功能块等,均通过键盘DELETE删除。

三,逻辑连接的注意事项:

1,变量类型要一致:

AND指令操作数为:位,位列,ADD操作数为整数,数据类型不匹配,编译出错。

AND指令的输出,通过WORD_TO_INT转换成整数,再作为ADD输入,编译通过。

2,连线的合并与分支

连线的合并,此处指多处汇至一处,只能支持位的处理,相当于OR(并联关系)。

连线的分支,此处指从一处分支到多处,只要输出和输入的类型一致,均可通过编译。

(完)

>>>>>>>>>>>>>>>>>>>>>>>>>>>>>>>>>>>>>>>>>>>

以上仅系个人之见,若有错漏,敬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