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3 GxWork2结构化编程一 ST语法

楼主(2024-01-29):
一,基本语句

三菱的ST文本语言,和pascal语言比较类似,一般语法如下:

;      --语句结束符,语句最后必须以“;”结束,可用来作为语句分节用,比程序语句分段,注释嵌套级别等。

:=    --赋值语句

(*   *)      --注释符号,“ (* ”  和 “  *) ”成对使用,里面填写注释。

空格、制表符、换行等可以插入关键词识别符以及运算符之间。

变量显示为粉红色;程序结构指令显示为蓝色;运算符、数值、函数、绝对软元件显示为黑色。

二,程序控制语句

1,IF 语句

IF    条件THEN

        语句1;

ELSE

        语句1;

END_IF;

2, CASE语句

CASE    var(整数变量) OF

        1:        语句1;

        2:        语句2;

ESLE

                    语句n;

END_CASE;

2,    FOR 语句

FOR   var   :=   初值  TO  终值   BY  步   DO

             语句;

END_FOR;

3,    WHILE 语句

WHILE   条件   DO

        语句;

END_WHILE;

4,    REPEAT  语句

REPEAT

        语句;

UNTIL   条件

END_REPEAT;

5,   RETURN语句

RETURN;

说明:RETURN 语句用于在程序的执行过程中结束程序。如果在程序中使用RETURN 语句,RETURN 语句以后的处理将全部被忽略,从RETURN被执行的位置开始跳转至程序的最终行。

6,   EXIT语句

EXIT;

说明:EXIT 语句是只能在重复语句中使用的语句,用于使重复语句中途结束。在循环回路的执行过程中如果到达EXIT 语句,则EXIT 语句以后的循环回路处理将不执行。从重复语句结束的下一行开始继续执行程序。

三,ST调用

1,调用基本功能

        RST(1,bFault);

2,    调用函数

        x    := INT_TO_DINT(y);

3,    调用其他功能块

        xxx_1(功能块实例名)(IN:= InputVal  , OUT:=InputVal );

        实例名( 输入变量1: = 变量1,... 输出变量1: = 变量2,...) ;

有多个变量的情况下,各代入语句之间用“,”( 逗号) 分开。

对于功能块的执行结果,可以通过在实例名的后面附加“.” 指定输出变量名后,赋值给其他变量。

1) 输入变量为一个、输出变量为一个的功能块

FB 定义

        FB 名: FBADD

            输入变量1: IN1

            输出变量1: OUT1

调用FBADD时  对FB实例化,FB实例名: FBADD1

    FBADD1(IN1:=Input1);

    Output1:=FBADD1.OUT1

2) 输入变量为三个、输出变量为二个的功能块

FB 定义

        FB 名: FBADD

               输入变量1: IN1

                输入变量2: IN2

                输入变量3: IN3

                输出变量1: OUT1

                输出变量2: OUT2

调用FBADD时  对FB实例化,FB实例名: FBADD1

    FBADD1(IN1:=Input1, IN2:=Input2, IN3:= Input3);

    Output1:=FBADD1.OUT1;

    Output2:=FBADD1.OUT2;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