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三菱fx2n系列plc编程器件的功能说明 ...
【图】三菱fx2n系列plc编程器件的功能说明

楼主(2024-01-29):
三菱fx2n系列plc编程器件的功能说明
三菱fx系列产品(三菱plc),它内部的编程元件,也就是支持该机型编程语言的软元件,按通俗叫法分别称为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等,但它们与真实元件有很大的差别,一般称它们为“软继电器”。
这些编程用的继电器,它的工作线圈没有工作电压等级、功耗大小和电磁惯性等问题;触点没有数量限制、没有机械磨损和电蚀等问题。
它在不同的指令操作下,其工作状态可以无记忆,也可以有记忆,还可以作脉冲数字元件使用。一般情况下,x代表输入继电器,y代表输出继电器,m代表辅助继电器,spm代表专用辅助继电器,t代表定时器,c代表计数器,s代表状态继电器,d代表数据寄存器,mov代表传输等。
一、输入继电器(x)
三菱plc的输入端子是从外部开关接受信号的窗口,plc内部与输入端子连接的输入继电器x是用光电隔离的电子继电器,它们的编号与接线端子编号一致(按八进制输入),线圈的吸合或释放只取决于plc外部触点的状态。
内部有常开/常闭两种触点供编程时随时使用,且使用次数不限。输入电路的时间常数一般小于10ms。各基本单元都是八进制输入的地址,输入为x000~x007,x010~x017,x020~x027。它们一般位于机器的上端。
二、输出继电器(y)
三菱plc的输出端子是向外部负载输出信号的窗口。输出继电器的线圈由程序控制,输出继电器的外部输出主触点接到plc的输出端子上供外部负载使用,其余常开/常闭触点供内部程序使用。输出继电器的电子常开/常闭触点使用次数不限。输出电路的时间常数是固定的。各基本单元都是八进制输出,输出为y000~y007,y010~y017,y020~y027。它们一般位于机器的下端。
三、辅助继电器(m)
三菱plc内有很多的辅助继电器,其线圈与输出继电器一样,由plc内各软元件的触点驱动。辅助继电器也称中间继电器,它没有向外的任何联系,只供内部编程使用。它的电子常开/常闭触点使用次数不受限制。但是,这些触点不能直接驱动外部负载,外部负载的驱动必须通过输出继电器来实现。
如下图中的m300,它只起到一个自锁的功能。在fx2n中普遍途采用m0~m499,共500点辅助继电器,其地址号按十进制编号。辅助继电器中还有一些特殊的辅助继电器,如掉电继电器、保持继电器等,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四、定时器(t)
在三菱plc内的定时器是根据时钟脉冲的累积形式,当所计时间达到设定值时,其输出触点动作,时钟脉冲有1ms、10ms、100ms。定时器可以用用户程序存储器内的常数k作为设定值,也可以用数据寄存器(d)的内容作为设定值。在后一种情况下,一般使用有掉电保护功能的数据寄存器。即使如此,若备用电池电压降低时,定时器或计数器往往会发生误动作。
定时器通道范围:
100 ms定时器t0~t199, 共200点,设定值:0.1~ 3276.7秒;
10 ms定时器t200~tt245,共46点,设定值:0.01~327.67秒;
1 ms积算定时器 t245~t249,共4点,设定值:0.001~32.767秒;
100 ms积算定时器t250~t255,共6点,设定值:0.1~3276.7秒;
定时器指令符号及应用,如下图:
当定时器线圈t200的驱动输入x000接通时,t200的当前值计数器对10ms的时钟脉冲进行累积计数,(电工技术之家 www.dgjs123.com)当前值与设定值k123相等时,定时器的输出接点动作,即输出触点是在驱动线圈后的1.23秒(10*123ms=1.23s)时才动作,当t200触点吸合后,y000就有输出。当驱动输入x000断开或发生停电时,定时器就复位,输出触点也复位。
每个定时器只有一个输入,它与常规定时器一样,线圈通电时,开始计时;断电时,自动复位,不保存中间数值。定时器有两个数据寄存器,一个为设定值寄存器,另一个是现时值寄存器,编程时,由用户设定累积值。
积算定时器的符号接线,如图:
定时器线圈t250的驱动输入x001接通时,t250的当前值计数器对100 ms的时钟脉冲进行累积计数,当该值与设定值k345相等时,定时器的输出触点动作。
在计数过程中,即使输入x001在接通或复电时,计数继续进行,其累积时间为34.5s(100 ms*345=34.5s)时触点动作。当复位输入x002接通 ,定时器就复位,输出触点也复位。
五、计数器(c)
三菱fx2n系列plc中的16位增计数器,是16位二进制加法计数器,它是在计数信号的上升沿进行计数,它有两个输入,一个用于复位,一个用于计数。每一个计数脉冲上升沿使原来的数值减1,当现时值减到零时停止计数,同时触点闭合。直到复位控制信号的上升沿输入时,触点才断开,设定值又写入,再又进入计数状态。
其设定值在k1~k32767范围内有效。
设定值k0与k1含义相同,即在第一次计数时,其输出触点就动作。
通用计数器的通道号:c0 ~c99,共100点。
保持用计数器的通道号:c100~c199,共100点。
通用与掉电保持用的计数器点数分配,可由参数设置而随意更改。
例子:
由计数输入x011每次驱动c0线圈时,计数器的当前值加1。当第10次执行线圈指令时,计数器c0的输出触点即动作。之后即使计数器输入x011再动作,计数器的当前值保持不变。
当复位输入x010接通(on)时,执行rst指令,计数器的当前值为0,输出接点也复位。
注意,计数器c100~c199,即使发生停电,当前值与输出触点的动作状态或复位状态也能保持。
六、数据寄存器
数据寄存器是计算机必不可少的元件,用于存放各种数据。
fx2n中每一个数据寄存器都是16bit(最高位为正、负符号位),也可用两个数据寄存器合并起来存储32 bit数据(最高位为正、负符号位)。
1通用数据寄存器d 通道分配 d 0~d199,共200点。 只要不写入其他数据,已写入的数据不会变化。但是,由run→stop时,全部数据均清零。(若特殊辅助继电器m8033已被驱动,则数据不被清零)。
2停电保持用寄存器 通道分配 d200~d511,共312点,或d200~d999,共800点(由机器的具体型号定)。
基本上同通用数据寄存器。除非改写,否则原有数据不会丢失,不论电源接通与否,plc运行与否,其内容也不变化。然而在二台plc作点对的通信时, d490~d509被用作通信操作。
3文件寄存器 通道分配 d1000~d2999,共2000点。 文件寄存器是在用户程序存储器(ram、eeprom、eprom)内的一个存储区,以500点为一个单位,最多可在参数设置时到2000点。用外部设备口进行写入操作。在plc运行时,可用bmov指令读到通用数据寄存器中,但是不能用指令将数据写入文件寄存器。用bmov将 数据写入ram后,再从ram中读出。将数据写入eeprom盒时,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务必请注意。
4ram文件寄存器 通道分配 d6000~d7999,共2000点。 驱动特殊辅助继电器m8074,由于采用扫描被禁止,上述的数据寄存 器可作为文件寄存器处理,用bmov指令传送数据(写入或读出)。
5特殊用寄存器 通道分配 d8000~d8255,共256点。 是写入特定目的的数据或已经写入数据寄存器,其内容在电源接通时,写入初始化值(一般先清零,然后由系统rom来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