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2N-4DA模块说明

楼主(2024-01-29):
三菱FX2N-4DA模块说明简介

    FX2N-4DA模拟特殊模块有4个输入通道。输出通道接收数字信号并将其转换成对应的模拟信号,这称为D/A转换。最大分辨率为12位

    基于输入/输出的选择通过实际接线来完成,可选用的模拟值范围是-10V到10V DC (分辨率:5mV),0到20mA(分辨率:20μA),可被每个通道分别选择。

    FX2N-4DA和FX2N主单元之间通过缓冲存储器交换数据、FX2N-4DA共有32个缓冲存储器(缓冲存储器为16位,即一个字元件大小)

    FX2N-4DA占用FX2N扩展总线的8个点。这8个点可以分配成输入或输出。FX2N-4DA消耗FX2N主单元或有源扩展单元5V电源槽30mA的电流。
配线

    对于模拟输出使用双绞屏蔽电缆。电缆应远离电源线或其它可能产生电气干扰的电线

    在输出电缆的负载端使用单点接地(3级接地不大于100Ω)。

    如果输出存在电气噪声或者电压波动,可以连接一个平滑电容器(0.1μF到0.47μF,25V)

    将FX2N-4DA的接地端和可编程控制器MPU的接地端连接在一起

    将电压输出端子短路或者连接电流输出负载到电压输出端子可能会损坏模块

    可以使用可编程控制器24V DC服务电源

    不要将任何单元连接到未用端子。

性能指标

FX2N-2DA模块中重要BFM#缓冲存储器

BFM#0缓冲存储器通道的初始化有缓冲存储器BFM#0中的4位16进制数控制,一个字符控制一个通道。

当字符值为0时,表示通道-10V到10V电压输出模式

当字符值为1时,表示通道4mA到20mA电流输出模式

当字符值为2时,表示通道0mA到20mA电流输出模式

例:H0210

第一个字符为0,表示通道1(CH1)-10V到10V电压输出模式

第二个字符为1,表示通道2(CH2)4mA到20mA电流输出模式

第三个字符为2,表示通道3(CH3)0mA到20mA电流输出模式

第四个字符为0,表示通道4(CH4)-10V到10V电压输出模式

注:由于是输出模块通道不使用不接线即可,所以没有关闭通道这个选项,和输入模块有点不同。

BFM#1~BFM#4缓冲存储器BFM#1~BFM#4缓冲存储器表示通道1到通道4的输出数据地址,初始值为0

BFM#5缓冲存储器BFM#5缓冲存储器表示通道1到通道4的当前输出数据是否保持:当PLC处于停止(STOP)模式,切换为run模式下,通道CH1到通道CH4在停止前的数值是否被保持住。

当其中一个字符为0时,对应通道保持输出

当其中一个字符为1时,对应通道数值复位为0

例:H1100

即表示通道1(CH1)和通道2(CH2)保持输出,通道3(CH3)和通道(CH4)数值复位为0

注:每个字符只能为1或者0

BFM#8~BFM#9缓冲存储器BFM#8~BFM#9缓冲存储器表示是否允许每个通道能设置偏移(零点)和增益值。把对应的16进制数据位写入1,可以设置偏移(零点)和增益值,为0即不做改变。
给BFM#8写入H0011
H
CH2能否设定零点和增益CH1能否设定零点和增益
不允许改变CH2增益
不允许改变CH2零点
允许改变CH1增益允许改变CH1零点
给BFM#9写入H1001
H
CH4能否设定零点和增益CH3能否设定零点和增益
允许改变CH4增益不允许改变CH4零点不允许改变CH3增益允许改变CH3零点

BFM#10~BFM#17缓冲存储器BFM#10~BFM#17缓冲存储器表示通道1(CH1)到通道4(CH4)零点和增益设定值的存放地址
BFM#10通道1(CH1)零点值写入地址
BFM#11通道1(CH1)增益值写入地址
BFM#12通道2(CH2)零点值写入地址
BFM#13通道2(CH2)增益值写入地址
BFM#14通道3(CH3)零点值写入地址
BFM#15通道3(CH3)增益值写入地址
BFM#16通道4(CH4)零点值写入地址
BFM#17通道4(CH4)增益值写入地址

BFM#20缓冲存储器BFM#20缓冲存储器是复位所有BFM#缓冲存储器为出厂值用(初始值为0)

复位所有缓冲存储器为出厂值给BFM#20写入K1即可。

BFM#21缓冲存储器BFM#21缓冲存储器是设置是否允许调整增益和偏移(出厂值K1)

K1表示允许,K2表示禁止

BFM#29缓冲存储器BFM#29缓冲存储器表示模块错误代码

程序样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