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FX2N系列PLC的外部接线

楼主(2024-01-29):
        PLC控制系统的设计中,虽然接线工作量的比重减小,但它是编程设计工作的基础。只有在正确无误地完成接线的前提下,才能确保编程设计工作的顺利进行。

        1.端子排列

        FX2N-32MR PLC的接线端子排列如图1所示。L、N端是电源的输入端,一般直接使用工频交流电AC (100~250V),L端为交流电源相线,N为交流电源的中性线。机内自带直流24V内部电源,为输入器件和扩展单元供电。X0~X17为输入端子,COM为输入端子的公共端。

        Y0~Y17为输出端子,COM1~COM4为输出端子的公共端。FX2N-32MR的输入端子只有一个公共端子COM,而输出端子的公共端共有4个(COM1~COM4),其中Y0、Y1、Y2、Y3的公共端子为COM1,Y4、Y5、Y6、Y7的公共端子为COM2,中间用颜色较深的分隔线分开,其他公共端同理。其他型号的接线端子排列与此相类似,可参考相关资料进一步确定。

图1    FX2N-32MR的端子排列

        2.漏型输入和源型输入

        漏型输入和源型输入是针对直流输入而言的,对于FX2N系列PLC来说,DC电流从PLC公共端(COM端)流入,而从输入端流出,称为漏型输入。而源型输入电路的电流是从PLC的输入端流入,从公共端流出。三菱公司在中国销售的FX2N系列PLC只有漏型输入的型号。

        当输入是无电压触点输入时,如图2所示,电流经24+端子输出,经内部电路、X输入端子和外部的触点,从COM端子流回24V电源的负极。当输入是2线式接近传感器时,接线如图3所示,2线式接近传感器为NPN型。当输入是3线式接近传感器时,接线如图4所示,3线式接近传感器也是NPN型。

图2    无电压触点输入接线图

图3    2线式接近传感器输入接线图

图4   3线式接近传感器输入接线图

        3.漏型输出和源型输出

        FX2N系列的PLC输出有漏型输出和源型输出两种类型,漏型输出是指负载电流流入输出端子,而从公共端子流出。源型输出是指负载电流从输出端子流出,而从公共端子流入。漏型输出如图5所示,当输出继电器Y为ON时,电流从Y端流入,从公共端COM流出。源型输出如图6所示,当梯形图中的输出继电器Y为ON时,电流从公共端COM流入,从Y端流出。

图5    漏型输出

图6    源型输出

        4.外部接线实例

        以FX2N-32MR型PLC为例,在PLC的输入端接入一个按钮、一个限位开关,还有一个接近开关;输出为一个220V的交流接触器和一个电磁阀。外部接线图如图7所示。

图7    外部接线图

        图7中FX2N-32MR型PLC为AC电源,DC输入。L、N端接AC 220V电源,X0输入点接SB1按钮,X2输入点接SQ1限位开关,X6输入点接NPN型三线制接近开关。在输出点中,Y1接一个220V的交流接触器KM1,Y5接一个电磁阀YV1。

        图7中的KM1和YV1属于感性负载,感性负载具有储能作用,电路中的感性负载会产生高于电源电压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反电动势,触点闭合时,会因触点的抖动而产生电弧,它们都会对系统产生干扰。为此,在图7中的直流电路中,在感性负载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对于交流电路,在感性负载的两端并联阻容电路,以抑制电路断开时产生的电弧对PLC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