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FX3U与485继电器模块通讯应用

楼主(2024-01-31):
485继电器模块采用RS-485通信协议进行数据传输,可以通过串口通讯实现独立或同时控制多个继电器的开关状态。这样可以更加方便实现对多个设备或者电路的控制。

它不仅能够节省接线成本,并且具有体积小、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稳定性高的特点,适用于工业环境和长距离传输。广泛使用于工业控制、智能农业、智能家居、楼宇自动化等领域。

一、案例控制要求:

1.使用器材:FX3U-PLC(加485-BD板)、485继电器模块。

2.控制要求:PLC与485继电器模块进行串口通讯,控制485继电器模块通道的开关状态。

二、硬件接线说明:

三、通讯参数设置:

485继电器模块的通讯参数可以参考手册得知:数据位为8位、无校验、停止位1位、波特率9600。

对应3U PLC的485 BD板也需要设置通讯参数,点击PLC参数进入设置界面。选择PLC系统设置2.勾选通道1通信设置,协议为无顺序协议。数据长度,奇偶校验,停止位,波特率都与485继电器模块设置一致。

类型,选择RS-485。最后点击设置结束即可。

四、RS指令说明:

RS指令是一种串行无协议通信指令。只需一些简单设定即可实现数据交换。

发送数据的写入︰以脉冲方式将发送请求指令置ON,将要发送的数据写入到D100开始的软元件(指定的点数区域),并将发送请求(M8122)置ON,执行数据的发送。

注意:发送结束后,发送请求(M8122)会自动复位,不需要程序对其复位。

接收数据的移动:从连接的设备接收到数据后,接收结束标志位(M8123)置ON,将D200中保存的接收数据移动到其他的保存区域中。

注意:移动接收数据后需将接收结束标志位(M8123)复位,M8123为ON时,不能获取下一个接收数据。

使用到的特殊软元件有:M8122发送请求,M8123接收结束标志位。还有M8161,8位处理模式。无协议通信方式有两种数据处理格式,当M8161设置为OFF时,为16位数据处理模式;反之则为8位数据处理模式。

16位数据模式下,寄存器D值分成低8位、高8位后被发送接收。8位数据模式下,忽略高8位,仅将低8位视为有效的数据。

五、应用程序编写:

通过查阅继电器模块手册可得知:打开继电器的协议报文为AA 00 02 01 BB。关闭继电器的协议报文为AA 01 03 01 BB,我们用的是第一个继电器模块。地址位为00。所以关闭第一个继电器模块的协议报文为:AA 00 03 01 BB。

也可以发送AA 00 06 01 BB获取模块当前的继电器状态,如果数据位返回00则代表继电器未打开。如果数据位返回FF则代表继电器打开。

程序编写:

六、总结:

1、使用16位处理模式时,需进行高低字节互换。对RS指令不熟悉的建议使用8位处理模式,方便编程及理解。

2、一次完整的通信过程中,RS指令必须一直保持有效直到接收数据完成。RS指令在程序中可以无数次地使用,但是正在驱动中的指令请保持只有一个。

3、RS指令仅执行PLC通道1的数据发送和接收。如果使用PLC通道2进行通讯,请使用RS2指令。用法大同小异,只是特殊软元件地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