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3U系列PLC型号你都了解吗?详细介绍一下!

楼主(2024-01-31):
我们必须先理解PLC铭牌上的型号代表什么意思,并了解其功能。选型时才能正确选择需要的PLC。其中FX1系列和FX2系列的PLC已经停产多年,因此本文将主要介绍FX3U系列的PLC。下图是FX3U的铭牌。

注:铭牌在PLC本体右侧

铭牌第二行FX3U-32MR/ES-A就是PLC的型号信息。

FX3U代表这个PLC是FX3U系列。

32代表PLC输入输出的总点数,输入、输出点数是平均分的;例如:32表示是输入点数为16个,输出点数为16个。输入输出为8进制,X0~X7,X10~X17,Y0~Y7,Y10~Y17。

M代表基本单元(PLC本体);如果是E则代表输入输出混合扩展单元、EX—扩展输入模块、EY——扩展输出模块。

R代表继电器型输出。除了R还有T--晶体管输出、S--晶闸管输出。其中常用的是MR和MT这两种型号的PLC。

MR继电器型输出的特点,能控制交流电和直流电,并且控制直流的时候不需要区分正负极。可以输出30V直流或者250V以下交流。有实际触点,动作反应慢,有机械寿命,控制电流较大达到2A。

MT晶体管型输出特点,只能控制低压直流电,并且还分正负极。由于这个特性,接线时要特别注意区分。是电子开关,没有实际的触点,动作反应速度快,没有机械寿命,理论使用寿命更久。但是输出电流较少,主要应用于脉冲模式的定位控制。

MS晶闸管也叫固态继电器只能控制交流电,用的比较少。响应速度比继电器型输出要快,寿命更长。驱动能力比继电器型输出小,允许负载电压一般为AC85~242V;控制电流只达到0.3A。

E代表PLC的供电电源为交流电源,100到240VAC,电源频率可以50Hz或者60Hz。如果为D则代表PLC的供电电源为直流24V电源。

S:只有在晶体管输出时可以表示,PLC输出为直流0V,所以公共端接0v。

SS:只有在晶体管输出时可以表示,PLC输出为直流24V,所以公共端接24v。

最后一位特殊品种-A:表示亚洲版,面向亚洲市场的。

注:MR继电器型不区分S、SS,只有MT晶体管型才需区分S、SS,并按型号接线。

如果对上述描述感到记忆困难,可以登录三菱官方的选型工具以获得记忆辅助。除了FX3U系列,选型工具还提供了FX3UC、FX3G和FX3S系列,也提供与不同的适配器和扩展模块配套使用。感兴趣的朋友可自行登录网址进行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