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200 smart与三菱FX2N有何异同

楼主(2024-02-01):
一、寻址方式

1、西门子200 smart
西门子200 smart的寻址方式分为两种:直接寻址和间接寻址。
直接寻址可分为;位(bit)寻址和字节(byte)寻址。位寻址;直接访问存储区中的某一位(bit)的寻址方式,其语法规则为:存储区标识 + 物理地址 + " . " + "位地址"比如,输入存储区(I)的第2个字节的第5位,位寻址的方式写作  “I2.5”;字节寻址;是访问存储区的某个字节、字或者双字的寻址方式。其语法规则为;存储区标识 + 访问宽度 + 物理地址

这里的访问宽度包括三种类型:
B:表示访问一个字节(Byte);W:表示访问一个字(Word);D:表示访问一个双字(Double Word);
比如:访问变量存储区V的第100个字节,写作:VB100,其各部分的含义如下图;

间接寻址
定义:利用指针来访问存储器中数据的寻址方式。在PLC程序中所定义的变量,或者说符号,都有明确的地址变量的指针,就是变量的地址。

2、三菱FX2N
(1)直接寻址:所谓直接寻址, 就是直接给出指令的确切操作数。 基本逻辑指令都是直接寻(2)址方式。例如:LD X0 ,就是直接寻址。又比如:MOV D0 D100 ,也是直接寻址。立即寻址:立即寻址的特点是其操作数就是一个十进制或十六进制的常数。 例如:MOVK100 D0,其操作数 K100 为立即寻址。(3)变址寻址:变址寻址就是利用变址寄存器 V,Z 来进行地址修改的寻址方式。变址操作数是两个编程元件的组合, 变址操作数的操作地址为编程元件的编号, 其编址 号加上变址寄存器的数值为地址的编程元件。例如: D2V0,它表示从 D2 开始向后偏移(V0)个单元的寄存器,若 V0=K8,则将编址号 2 加上变址寄存器 数值8,即 K2+K8=K10 ,则变址操作后的地址为 D10。但是它有特殊情况,对于位元件 X 和 Y,是以八进制编址的,则有所不同。例如: X2V0,若 V0=K8,则 K2+K8=K10 ,由于 X 是以八进制编址的,变址操作后的地址不是 X10,而是 X12。同样的,组合位元件 KnX 和 KnY 也是如此。作后的地址不是 X10,而是 X12。同样的,组合位元件 KnX 和 KnY 也是如此。

二、位逻辑指令的区别

实例编写程序对比

1、西门子200smart与三菱fx2n的置位复位指令的对比

西门子200smart复位置位指令运用

三菱置位复位指令运用

2、西门子200smart与三菱fx2n一些比较指令的对比

西门子200smart整数字比较

三菱比较指令CMP

上图中标志位操作规则是:
若K100> (D10) ,则M0被置1;若K100= (D10) ,则MI被置1;若K100< (D10) ,则M2被置1。

三、定时器区别

实例编写程序对比

1、西门子200smart定时器

接通延时定时器TON

2、三菱fx2n定时器
通电延时控制延时接通控制程序如下图所示。它所实现的控制功能是,X1接通5、后,Y0才有输出。工作原理分析如下:当X1为0N状态时,辅助继电器M0的线圈接通,其常开触点闭合自锁,可以使定时器T0的线圈一直保持得电状态。T0的线圈接通5s后,T0的当前值与设定值相等,T0的常开触点闭合,输出继电器Y0的线圈接通。当X2为ON状态时,辅助继电器M0的线圈断开,定时器T0被复位,T0的常开触点断开,使输出继电器Y0的线圈断开。

通电延时控制

当然PLC的原理是相通的,就是所谓的一通而到百通,三菱和西门子的PLC指令有相同的也有不同这里我们只是简单的举例了几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欢迎评论区留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