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上面220V,下面24V,要怎么接线?

楼主(2024-02-01):
一、首先我们要知道PLC上面的220v与下面的24v是做什么用的

PLC电源输入端接AC220V,是为了给PLC提供运行电源。PLC输出电源端口DC24V,是PLC自带的电源输出。

PLC使用过程中,输入端和输出端正确的接线是非常重要,接线正确是PLC工作的前提,如下图所示:

二、220V的接法

电源端220v接法简单,需要把单相交流电的火线接L端子,零线接N端子就可以给PLC供电了,当通电时PLC的Power指示灯会点亮。

三、24V的接法

在这里我们要明白PLC是如何输入信号的或者怎么点亮LED等的,输入端子是外部例如开关来输入信号的,X是一个继电器,有线圈和触点,只用线圈得电,触点才能接通。

在PLC中,线圈得电需要电源开关来控制,开关就是外部的开关比如按钮等,电源就是上面所说的24v直流电,PLC中常使用24v作为继电器的驱动电源,这是X继电器可以使用PLC的内部电源,也可以使用外部直流开关电源来供电。

驱动继电器X的24v接法有漏型和源型接法,如下图就是漏型接法,电流从公共端流入,从输入端流出,此时直流电源的正极24v接公共端,输入信号X通过开关与电源负极0v相接。而源型接法则刚好相反。

以上就是PLC的220v电源与24v的相关介绍与对应的接法,这些都是PLC入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