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X works2中编辑顺序功能图

楼主(2024-02-02):
前面介绍了三菱PLC顺序功能图的基本概念和GX Works2软件的一些基本操作,本期主要介绍利用GX Works2软件编辑顺序功能图。
一、块信息设置
在新建工程时选择“SFC”进入块信息设置界面,可以在该界面设置块标题和块类型。
1)梯形图块
梯形图块主要用来编辑初始化或者其它梯形图程序,其编程方法与普通梯形图编辑方法相同。
2)SFC块
SFC块是顺序功能图编程的主体,主要程序逻辑都在该块中完成。
3)添加与删除块
添加块时依次单击导航窗口的“MAIN”——“新建数据”——“确定”,然后设置块信息进行添加。
二、顺序功能图的基本指令
顺序功能图常用的指令有“步”、“跳转”、“转移”等基本指令。
1)步指令
步指令通常用在转移条件后,添加后双击步可以设置步的状态寄存器和注释等内容。设置完成后在“转换条件和动作编辑区”编辑步对应的动作。
2)跳转指令
跳转指令通常用在程序的结尾实现程序的循环。
3)转移指令
设置步与步之间的转移条件。
每个转移条件设置完成后必须加一个虚拟输出“TRAN”用来表示转移开始。
指令运用
将三菱PLC顺序功能图介绍中《电动机的顺启逆停》项目的顺序功能图在GX Works2中画出,并在仿真中验证程序。
一、项目要求和变量表
根据项目要求和仿真动画确定各个元件所对应的I/O地址。
二、程序示例
1)初始化程序
2)主程序
三、新建项目
进入GX Works2软件后,点击“新建”编程语言选择“SFC”,设置完成点击“确定”。
在块信息设置界面将标题命名为“初始化”,块类型选择“梯形图块”,设置完成后点击“执行”。
四、编辑初始化程序
在梯形图编辑区域,输入初始化程序。
输入完成后需要对程序进行“转换/编译”否则程序不会被保存。
五、编辑主程序
1)添加SFC块
在“MAIN”选项下添加名为“工作步”的SFC块。
添加完成后“步编辑区”会自动添加初始步和一个转移指令,且默认初始状态寄存器是“S0”,双击初始步可以修改。
2)编辑第一个转换条件——启动
将光标移动到第一个转移指令处,在“转换条件和动作编辑区”依次输入:“LD X0”回车——“TRAN”回车。
输入完成后“转换/编译”程序。
3)添加步指令
在第一个转换指令下添加一个步指令,将步的状态寄存器设置为:10,然后编辑步指令对应的动作。
编辑完成后“转换/编译”程序。
按照上面的步骤,编辑S11、S12步。
每编辑一次都要“转换/编译”程序。
4)添加跳转指令
在最后一个转移指令下添加跳转指令,跳转目标为:S0,此时S0对应的框图中会出现一个小黑点。
5)转换/编译程序
所有程序编辑完成后,单击“MAIN”然后选择“转换/编译”对所有程序进行转换。
六、程序仿真
单击仿真图标将程序下载到仿真器中。修改X0的状态观察程序运行情况,然后分别修改X1、X2的状态观察程序的运行情况。
您的建议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