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GX Works 2连接Q系列PLC的三种方法

楼主(2024-02-02):
微信搜一搜

技成培训

三菱Q系列PLC,一般有USB连接,自带以太网端口连接,以太网模块连接三种模式,今天就讲一下三种模式的连接流程。

01USB连接
USB连接需要安装USB驱动,一般安装GX Works2软件后会自动安装驱动,但个别时候因为杀毒软件或者系统原因,可能安装不上,那么我们就要手动安装驱动到计算机。具体安装方法大家可以自行查找一下。

不同CPU的USB接口也不尽相同,有的是方口USB,学名叫TYPE-B,还有一种梯形USB口的,学名叫Mini-B,比方口的要小上一点;

如果用USB连接,直接设置为USB连接就可以,不需要向FX3U那样还要选择COM口,直接选择USB就行。

02CPU自带以太网口连接

首先用CPU自带以太网端口进行连接,依次选择计算机侧-可编程控制器侧-其它站这三个选项;

其中计算侧指的是我们电脑的连接方式,选择Ethernet Board,一般指的是计算机的网卡;

可编程控制器侧,选择PLC Module,指的是CPU组件本体;

其它选择,选择No Specification,指的是访问本站,也就是CPU本身;

然后,再次双击PLC Module这个按钮,进入PLC侧设置;

这里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电脑直接插网线到CPU上,这种不需要设置IP地址,就可以连接;

另一种是通过集线器,也就是交换机进行连接,这里需要设置IP地址,要和CPU内置以太网口的IP一致,这里可以通过搜索网络上的以太网内置型PLC进行查找,会显示出IP地址;

以太网IP地PLC参数中进行设置;

03通过以太网模块进行通讯
三菱的以太网模块是与第三方以太网设备通讯的,通过交换机,可以与很多设备一起通讯,当然也可以和GX Works2通讯。

首先设置以太网模块,这里添加了三个以太网模块,分别进行不同的通讯,有些是专用的以太网模块,比如和MES通讯的,和视频通讯的,还有的以太网模块是通用的,主要用来和触摸屏,电脑调试进行通讯,这里面第三块网卡是与触摸屏及调试通讯用的,注意网络号为1、站号为1;

点运行设置,设置以太网模块的IP,设置完成点击设置结束;

点击打开设置,这里可以添加各种通讯通道,如果想要电脑通过GX Works2进行通讯,要添加MELSOFT连接,一个通道只允许一台电脑连接,如果要允许多人同时调试连接,那么就多设置几个通道;

参数保存后,通过USB连接或者内置以太网模块连接下载到PLC中,后面才可以用以太网连接方式。

新建连接方式QJ71E71,双击进入

点击计算机侧的连接方式Ethernet Board,设置网络号和站号,网络号和以太网模块一致,站号与以太网模块不一致。

可编程控制器侧,选择Ethernet Module,设置站号、IP地址,这里的站号要与以太网模块的站号一致。

点击其余两项,完成设置;

点击通讯测试,已经连接上PLC了;

最后把连接通道设置为默认,以后GX Works2将以此为默认连接方式与PLC进行通讯。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HISTORY/往期推荐

2022年电工初级考试题库完整版(内含答案)

电气人作业必备的3个神器,用微信一键打开即可使用!

【收藏】 十年老电工的“出路”,月入过万的秘诀!

五大电气制图软件(CAD、Eplan、CADe_simu...),你pick那个?

最新电气版CAD绘图软件,附超详细安装教程!

最新电气绘图软件EPLAN,附超详细安装教程!

初学者使用S7-200 SAMRT编程软件常见问题(附软件下载)

超全电气计算EXCEL表格,自动生成!电气计算不求人!

蓝牙耳机、电工/PLC入门书籍任性送?快来领取你的电气礼物!

PLC编程基本功:梯形图与控制线路(附1164个三菱PLC实用案例)

还看不懂电气图?电工识图基础、仿真软件拿走,理论实操快速上手!

12门永久免费电工视频、10GB软件/电子书资料、30天免费电工直播课免费送啦!

别忘了点赞+在看哦!

戳“阅读原文”免费学PLC/电工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