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多台汇川中型AM系列PLC EtherNET/IP Class1主从站通讯

楼主(2024-02-02):
1,软硬件

AM401-CPU1608TN

AM403-CPU1608TN

InoProShop(V1.6.2)SP2

2,规划IP

主站:AM403-CPU1608TN: 192.168.1.88

从站:AM401-CPU1608TN:192.168.1.3

3,通讯字节

O---T:200字节

T---O:200字节

4,从站配置

4.1选择EIP从站功能

4.2配置硬件接口

4.3设置从站生产者连接

4.4 添加EIP虚拟输入输出模块

4.5配置虚拟EIP输入模块为例

4.5.1自定义配置

a.根据交互设置数据大小为200字节

b.绑定生产者连接通道

4.5.2 I/O映射 自动映射PLC地址

4.5.3 配置完成后导出EDS文件

4.5.4 从站通讯地址

定义标签,根据实际IO映射进行关联

5,主站配置

5.1使用主站功能

5.2导入EDS文件

5.3组态从站

5.4更改IP:根据实际从站IP进行修改,多台通讯时,请进行一一对应,一定要确保IP地址是准确的,不重复的

5.5配置字节长度和从站EDS文件字节长度一致,如有多台AM400系列从站,根据从站设置的字节大小进行定义即可。

5.6 I/O映射

5.7主站通讯地址

定义标签,根据实际IO映射进行关联

5.8关联硬件接口

6,程序

6.1主站监控从站链接状态

6.2从站监控主站链接状态

7,数据监视

从站写入数值200

主站读取到数值200

8,以上为汇川中型PLC的EIP采用Class1方式的测试应用指南,并实现了交互数据的Byte、Word、DWORD数据的转换,无需编写程序按照需求定义好变量即可转换,使用起来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