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如何利用汇川PLC实现两轴的同步控制

楼主(2024-02-02):
一、为什么要采用同步控制?大跨度的机械大都采用龙门梁的连接模式,通过一左一右两个驱动机构同步动作,实现龙门梁的移动。采用同步控制,可以使龙门梁平稳移动。如图1-1所示机械结构,即采用同步控制。

图1-1 同步控制二、同步控制应用说明1、控制要求说明①传动机构:丝杆螺母②上位机:汇川H3U-3232MT PLC③操作机构:汇川IT6070E触摸屏④驱动器:汇川IS620PS5R5I-C⑤电机:汇川MS1H4-75B30CB-A334Z⑥控制方式:采用Canlink3.0总线控制(因控制轴数量为4,故采用总线控制,本文只列举其中的同步轴)2、控制原理说明①利用Canlink3.0总线通信协议将各轴建立总线连接(具体如何使用Canlink控制请参照相关资料,本文不做详细说明)②需要同步控制两驱动直接除使用Canlink通信外,还需要分频控制,即主轴驱动器分频控制从轴驱动器;③利用通讯指令,控制主从驱动的使能开关,即需要工作时,让两个驱动器都处于RUN状态;④需要手动或者定位同步轴时,PLC中执行主轴的手动与定位指令即可,从轴会根据主轴的驱动输出的分频脉冲进行同步定位。⑤当断使能后,同步轴会出现微动(即不同步现象),重新上使能后,此时在PLC中将从轴位置指令禁止(有脉冲指令时,从轴也不会移动),通过定位指令将主轴移动至从轴的位置,坐标同步完成后,取消从轴位置禁止。3、同步控制说明①如图2-3-1所示,各轴建立Canlink通信连接;

图2-3-1 总线连接②Y轴与V轴通过CN1口实现分频脉冲输入与输出,线路连接如图2-3-2所示;

图2-3-2 编码器分频脉冲焊线图③V轴相关参数设置H05-00 位置指令来源  0:脉冲指令H05-02 电机每旋转一圈的位置指令数 与Y轴设置一致HO5-15 脉冲指令形态  2 :A相+B相正交脉冲 4倍频H03-02 DI1端子功能设定  13:位置指令禁止④Y轴相关参数设置HO5-15 脉冲指令形态  2 :A相+B相正交脉冲 4倍频H05-17  编码器分频脉冲数   2500H05-38 伺服脉冲输出来源选择 0:编码器分频输出⑤手动运行说明将线路连接完成后,将YV轴已当前位置设置原点(坐标同步),在PLC中利用AXISJOG指令移动Y轴(主轴),此时从轴会跟随移动;如图2-3-3所示;

图2-3-3 手动控制程序⑥绝对位置定位说明在PLC中使用AXISDRVA指令,控制主轴进行绝对位置定位,从轴会跟随主轴运动,如图2-3-4所示;

图2-3-4 绝对位置定位控制⑦不同步时的同步控制当驱动器断使能后,主从轴位置坐标会发生变化,重新上使能后,需要在PLC中利用绝对定位指令使两轴同步,具体方法如下:1)重新上使能后PLC判断两周的位置坐标,有差值后,进行同步动作,如图2-3-5所示

图2-3-5 同步判断2)将从轴位置禁止功能激活(PLC激活从轴的DI1口),如图2-3-6所示

图2-3-6 从轴位置指令禁止3)执行绝对位置定位指令,使主轴与从轴同步,如图2-3-7所示;

图2-3-7 绝对位置同步4、注意事项①该同步控制可用在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②为提高两轴的同步定位精度,可以将两轴的增益调整至最大;③本案例已应用于实际,使用中无任何异常,同步效果好。本文未列出同步控制所有内容,若需要使用该功能,需要完善。可回复8获取完整PLC程序、驱动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