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小型PLC使用案例分享

楼主(2024-02-02):
Modbus-RTU自由协议应用
硬件连接
金属键盘协议说明
RS485 通讯格式
波特率:9600(用户可指定其他波特率)
起始位:1bit
数据位:8bits
校验位:无
停止位: 1bit
PLC配置
PLC使用的EXPB端口扩展的RS485端口,也就是COM3,本体的COM0也可使用。
PLC功能块说明
S1-端口号,当前默认为0(因为当前只有一个串口,故不对该参数检查。保留该参数做后续扩展);
S6-超时时间,如果设定的时间值不在20-30000(单位:ms*1)范围内,会自动调整到允许的范围内;
D2-运行状态:0-空状态,1-预留,2-发送,3-接收;16-完成,32-发送异常,48-接收异常,64-其他异常;
数据读取
说明1:
1、当B=3时,说明接收数据成功,这时需要置位G切断功能块进入数据处理。
2、当A=true或B=48(接收错误)时,代表功能块已经处理完接收数据了,这时复位G,接通功能块,以便下个数据能顺利接收。
说明2:
1、由于金属键盘实际传输数据为16位与其ACSii码表上的不一致,需要先用WTOB指令拆除字符串,并将前两位放在D611后两位放在D612中。
2、提取D612的值,并在值产生变化且不为0时进入到按键检测处理中,处理完之后将D613置位0。
3、数据处理与协议无关不做解释。
说明3:
最终输出结果会放在DJSJP[10]的数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