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 PLC控制电机随机启动【附案例源文件】 ...
西门子S7-1200 PLC控制电机随机启动【附案例源文件】

楼主(2024-02-02):
导读:本案例是西门子S7-1200控制电机随机启动案例,程序简洁且实用,附源程序,在文末自取
一、动作描述:
1. 现有5台电机,进行电机1~5编号需要实现它们的随机间隔启动;
2.5台电机对于5个选择开关,选择的顺序决定电机启动的顺序;比如先选择开关2,则2号电机最先启动,依次类推;未选择的电机不启动;
3. 按启动开关,电机按之前选择的顺序间隔启动,间隔时间为5秒
4.按下停止按钮,所有电机停止。
二、硬件设备:
1.西门子S7-1200PLC :S7-1214CDC/DC/DC
2.按钮2个,选择开关5个,控制电机继电器5个
三、软件:
1.西门子PLC编程软件:TIA博途V16
四、I/O分配:
输入点
注释
输出点
注释
I0.0
开始按钮
Q0.0
1号电机
I0.1
停止按钮
Q0.1
2号电机
I0.2
选择开关1
Q0.2
3号电机
I0.3
选择开关2
Q0.3
4号电机
I0.4
选择开关3
Q0.4
5号电机
I0.5
选择开关4
I0.6
选择开关5
五、程序编写及思路:
为便于后期修改,我们把程序做成一个FB块,并定义形式参数,将来在主程序调用赋值实际I/O点,如图:
并建立了一些中间变量,特别是一些数组变量,来完成程序逻辑,方便做循环控制:
接下来我们开始写程序:
为了方便做循环调用,建立一些数组变量,跟输入的形式参数做简单对应:
然后对所有标志位初始化,特别的是要对定时器做初始化,停止程序同理:
之后做编号程序,用FOR循环和数组简化重复程序量:
继续写电机判断编号动作程序,同样使用FOR循环简化重复程序:
程序后段把用到的数组中间变量对应输出形式参数:
最后程序块在主程序调用,赋值实际I/O点:
程序完成,简洁且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