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PLC通讯连接不上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
西门子S7-200 PLC通讯连接不上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4-02-02):
西门子S7-200PLC通讯连接不上,在设备正常的条件下,发生Micro/WIN不能与CPU通信的原因主要有:
1、Micro/WIN中设置的对方通信口地址与CPU的实际口地址不同;
2、Micro/WIN中设置的本地(编程电脑)地址与CPU通信口的地址相同了(应当将Micro/WIN的本地地址设置为"0");
3、Micro/WIN使用的通信波特率与CPU端口的实际通信速率设置不同;
4、有些程序会将CPU上的通信口设置为自由口模式,此时不能进行编程通信。编程通信是PPI模式。而在"STOP"状态下,通信口永远是PPI从站模式。最好把CPU上的模式开关拨到"STOP"的位置;
针对上述情况,可以在Micro/WIN左侧的浏览条中点击Communication(通信)图标,在对话框中双击通信设备的图标(如PC/PPI电缆),改变本地的连接属性(本地地址或通信速率设置);
双击(刷新)图标,并且选中Check all baudrate(检查所有波特率)可以找到地址、速率不明的站点。此时应使用新的RS-232/PPI电缆或者USB/PPI电缆,或CP卡,否则不能覆盖所有的波特率范围。
解决方式如下:
1、将CPU打到STOP位置试试;
2、关闭所有的软件,尤其是占用通讯口的软件,只保留200PLC编程软件。
3、要与西门子最新推出的 S7-200 CN CPU 正常通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使用编程软件 STEP 7-Micro/WIN V4.0 SP3 以上版将编程软件的工作环境设置为中文状态。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会在下载通信时遇到 82 号错误。如果已经满足上述条件而仍然遇到错误,请检查是否其他原因。
4、使用原装USB/PPI电缆,需要将编程软件升级到当前发布的最新版本,并且在设置PG/PC接口的时候要选择USB,非原装USB电缆需要正确选择COM口(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
5、在“Set PG/PC”通信属性时,COM口的符号前为什么会有一个星号“*”?COM口前面的星号说明它被其他软件占用,Micro/WIN不能使用。
6、非原装USB电缆实际上是COM电缆,是USB-COM电缆加上COM电缆,所以设置应该根据COM口来设置。
7、安装了USB-COM驱动后,一定要将电缆重新启动。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