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专题(八):MCGS组态软件的用户窗口 ...
昆仑通态专题(八):MCGS组态软件的用户窗口

楼主(2024-02-03):
点击上方蓝色字体,关注我们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系统组态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用生动的图形界面、逼真的动画效果来描述实际工程问题。在用户窗口通过对多个图形对象 的组态设置,并且通过建立相应的动画连接来实现画面反映工业控制过 程。本章介绍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用户窗口的基本概念,详细说明在 组态环境下如何利用系统提供的组态构件,建立图形界面并实现动画效果。01用户窗口概述
用户窗口是由用户来定义和构成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图形界面的窗口。用户窗口是组成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图形界面的基本单位,所有的图 形界面都是由一个或多个用户窗口组合而成的,用户窗口的显示和关闭 是由各种功能构件来控制实现。用户窗口相当千一个“容器”,用来放置 图元、图符和动画构件等各种图形对象。通过对图形对象的组态设置, 建立与实时数据库的连接来完成图形界面的设计工作。
1.1图形对象
图形对象放置在用户窗口中,它是组成用户应用系统图形界面的最小单 元。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中的图形对象包括图元对象、图符对象和动 画构件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图形对象有不同的属性,所能完成的功能 也各不相同。图形对象可以从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提供的绘图工具箱 和常用图符工具箱中选取,如图9-1所示。在绘图工具箱中提供了常用的图元对象和动画构件,在常用图符工具箱中提供了常用的图形。
图9-1绘图工具箱和常用图符工具箱
1.2图元对象
图元对象是构成图形对象的最小单元,多种图元对象的组合可以构成新的、复杂的图形对象。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为用户提供了下列8种图元对象 直线、弧线、矩形、圆角矩形、椭圆、折线或多边形、标签、位图。折线或多边形图元对象是由多个线段或点组成的图形元素,当起点与终点的位置不相同时,该图元为一条折线;起点与终点的位置相重合时,就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多边形
文本图元对象是由多个字符组成的一行字符串,该字符串显示千指定的矩形框内。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把这样的字符串称为文本图元。位图图元对象是后缀为“.bmp”的图形文件中所包含的图形对象。也可以是一个空臼的位图图元。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图元是以向晕图形的格式而存在的,根据需要可随意移动图元的位置和改变图元的大小。对千文本图元对象只改变显示矩形框的大小和文本字体的大小并不改变。对千位图图元不仅改变显示区域的大小而且对位图轮廓进行缩放处理,但位图本身的实际大小并无变化。
1.3图符对象
多个图元对象按照一定规则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图形对象,称为图符对象。图符对象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可以随意移动和改变大小。多个图元可构成图符,图元和图符又可构成新的图符,新的图符可以分解或还原成组成该图符的图元和图符。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系统内部提供了27种常用的图符对象,放在常用图符工具箱中称为系统图符对象。系统图符是专用的,以一个整体参与图形的制作。系统图符可以和其他图元或图符构成新图符。
MCGS嵌入版的组态软件提供的系统图符如下所示。平行四边形、等腰梯形、菱形、八边形、注释框、十字形、立方体、桯形、六边形、等腰三角形、直角三角形、五角星形、星形、弯曲管道、罐形、粗箭头、细箭头、三角箭头、凹槽平面、凹平面、凸平面、横管道、竖管道、管道接头、三维锥体、三维球体、三维圆环。
1.4动画构件
动画构件是将工程监控作业中经常操作或观测用的一些功能性器件软件化,做成外观相似、功能相同的构件存入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工具箱”。动画构件可 以提供用户在图形对象组态配置时选用,完成一个特定的动画功能。动画构件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比图元和图符包含有更多的特性和功能,它不能和其他图形对象一起构成新的图符。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目前提供的动画构件有
1.输入框构件 用千输入和显示数据。
2.流动块构件 实现模拟流动效果的动画显示。
3.百分比填充构件 实现按百分比控制颜色填充的动画效果。
4.标准按钮构件 接受用户的按键动作执行不同的功能。
5.动画按钮构件 显示内容随按钮的动作变化。
6.旋钮输入构件 以旋钮的形式输入数据对象的值。
7.滑动输入器构件 以滑动块的形式输入数据对象的值。
8.旋转仪表构件 以旋转仪表的形式显示数据。
9.动画显示构件 以动画的方式切换显示所选择的多幅画面。
10.实时曲线构件 显示数据对象的实时数据变化曲线。
11.历史曲线构件 显示历史数据的变化趋势曲线。
12.报警显示构件 显示数据对象实时产生的报警信息。
13.自由表格构件 以表格的形式显示数据对象的值。
14.历史表格构件 以表格的形式显示历史数据,可以用来制作历史数据报表。
15.存盘数据浏览构件 用表格形式浏览存盘数据。
02用户窗口类型
在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工作台上的用户窗口栏中组态出来的窗为用户 窗口,双击用户窗口就可以进行属性设置,如图9-2所示。在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根据打开窗口的不同方法,用户窗口为两种类型 标准窗口和子窗口。
图9-2用户窗口的属性设置
1. 标准窗口
标准窗口是最常用的窗口,作为主要的显示画面、显示流程图、系统总貌以及各个操作画面等。标准窗口可以使用动画构件或策略构件中的打开和关闭窗口或脚本程序中的Window函数以及窗口的方法来打开和关闭标准窗口。标准窗口有名字、位置、可见度等属性。
2. 子窗口
在组态环境中子窗口和标准窗口一样组态。子窗口与标准窗口不同的是,在运行时子窗口不是用普通的打开窗口的方法打开而是使用某个已经打开的标准窗口中,使用Open Sub Wnd方法打开的此时子窗口就显示在标准窗口内。用某个标准窗口的Open Sub Wnd方法打开的标准窗口称为子窗口。
03创建用户窗口
打开MCGSE组态环境的“工作台”窗口选择用户窗口页,鼠标单击“新建窗口”按钮,即可以定义一个新的用户窗口,如图9-3所示。
在用户窗口页中,操作方式与在Windows系统的文件操作窗口中一样, 以大图标、小图标、列表、详细资料四种方式显示用户窗口,也可以剪切、拷贝、粘贴指定的用户窗口。还可以直接修改用户窗口的名称。
图9-3新建窗口
在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用户窗口也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而存在的,它包含的许多属性需要在组态时正确设置。鼠标单击选中的用户窗口,用下列方法之一打开用户窗口属性设置对话框
1.选中需要设置属性的窗口,在用户窗口页中点击窗口属性按钮。
2.选中需要设置属性的窗口,单击鼠标右健,选择属性。
3.单击工具条中的“显示属性”按钮()。
4.执行 编辑 菜单中的 属性 命令。
5.按快捷键“Alt +Enter”。
6.进入窗口后,鼠标双击用户窗口的空臼处。
在对话框弹出后,可以分别对用户窗口的“基本属性”、“扩充属性”、“启动脚本”、“循环脚本”和“退出脚本”等属性进行设 置。
本章介绍MCGS嵌入版用户窗口的基本概念,详细说明在组态环境下, 如何利用系统提供的绘图工具箱中的工具构件,在用户窗口中生成漂亮的图形界面并实现生动的动画效果。具体内容有 用户窗口的类型、用户窗口的创建、设置用户窗口的属性、用户窗口的属性和方法等相关内容。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进一步了解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用户窗口属性设置的特点,应用用户窗口的设计来完善复杂实际工程。
(文章来源网络,仅供参考。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
扫码关注公众号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推荐阅读:
昆仑通态专题(七):MCGS组态软件的设备窗口
昆仑通态专题(六):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主控窗口
昆仑通态专题(五):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曲线
昆仑通态专题(四):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数据报表
昆仑通态专题(三):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报警
昆仑通态专题(二):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动态链接
昆仑通态专题(一):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组建工程
戳↓阅读原文,更多电工、PLC知识免费学!
文章好看就点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