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昆仑通态专题(十二):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安全管理

楼主(2024-02-03):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提供了一套完善的安全机制,用户能够自由组态控制按钮和退出系统的操作权限,只允许有操作权限的操作员才能对某些功能进行操作。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还提供了工程密码功能,来保护使用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组态软件开发所得的成果,开发者可利用这些功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1工程安全管理概述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系统的操作权限机制和Windows NT类似,采用用户组和用户的概念来进行操作权限的控制。在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中可以定义多个用户组,每个用户组可以包含多个用户,同一用户可以隶属千多个用户组。操作权限的分配是以用户组为单位来进行的,而某个用户能否对这个功能进行操作取决于该用户所在的用户组是否具备对应的操作权限。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系统按用户组来分配操作权限的机制,使用户能方便地建立各种多层次的安全机制。如 实际应用中的安全机制一般要划分为操作员组、技术员组、负责人组。操作员组的成员一般只能进行简单的日常操作;技术员组负责工艺参数等功能的设置;负责人组能对重要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各组的权限各自独立,但某用户可能因工作需要,能进行所有操作,则只需把该用户同时设为隶属于三个用户组即可。

02定义用户和用户组
在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组态环境中,选取“工具”菜单中的“用户权限管理”菜单项,弹出如下用户管理窗口,如图13-1所示。

图13-1        用户管理窗口

在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中,固定有一个名为“管理员组”的用户组和一个名为“负责人”用户,它们的名称不能修改。管理员组中的用户有权利在运行时管理所有的权限分配工作,管理员组的这些特性是由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系统决定的,其他所有用户组都没有这些权利。

在用户管理器窗口上半部分为已建用户的用户名列表,下半部分为已建用户组的列表。当用鼠标激活用户名列表时,窗口底部显示的按钮是“新增用户”、“复制用户”、“删除用户”等对用户操作的按钮;当用鼠标激活 用户组名列表,在窗口底部显示按钮是“新增用户组”、“删除用户组”等对用户组操作的按钮。按新增用户按钮弹出如下用户属性设置窗口,在该窗口中用户对应的密码要输入两遍用户所隶属的用户组在下面的列表框中选择。当在用户管理器窗口中按“属性”按钮时弹出同样的窗口,可以修改用户密码和所属的用户组但不能够修改用户名。

单击新增用户按钮可以添加新的用户名,选中一个用户时,会出现用户属性设置窗口,如图13-2所示。在该窗口中可以选择该用户隶属于哪个用户组。

单击新增用户组按钮可以添加新的用户组,选中一个用户组时会出现用户组属性设置窗口,如图13-3所示。在该窗口中可以选择该用户组包括哪些用户。

图 13-2        用户属性设置窗口

图13-3        用户组属性设置窗口

03系统权限设置

为了保证工程的安全、稳定可靠的工作,防止与工程系统无关的人员进入或退出工程系统,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系统提供了对工程运行时进入和退出工程的权限管理。打开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组态环境,在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主控窗口中设置“系统属性”,设置如图13-4所示的窗口

点击“权限设置”,设置工程系统的运行权限,同时设置系统进入和退出时是否需要用户登录,共四种组合 “进入不 登录,退出登录”、“进入登录,退出不登录”、“进入不 登录, 退出不 登录”、“进入登录,退出登录”。通常情况下,退出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系统时,系统会弹出确认对话框。

13.3.1操作权限设置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对应的动画功能可以设置操作权限时,在属性设置窗口页中都有对应的“权限”按钮,点击该按钮后弹出如图13-5所示的用户权限设置窗口。

图13-4        主控窗口属性设置

图13-5        用户权限设置窗口

作为默认设置能对某项功能进行操作的为所有用户。如果不进行权限组态,则权限机制不起作用,所有用户都能对其进行操作。在用户权限设置窗口中,把对应的用户组选中(方框内打勾表示选中),则该组内的所有用户都能对该项工作进行操作。注意 一个操作权限可以配置多个用户组。

3.2运行时改变操作权限设置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用户操作权限在运行时才体现出来。某个用户在进行操作之前首先要进行登录工作,登录成功后该用户才能进行所需的操作,完成操作后退出登录,使操作权限失效。用户登录、退出登录、运行时修改用户密码和用户管理等功能都需要在组态环境中进行一定的组态工作,在脚本程序使用中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提供的四个内部函数可以完成上述工作。

1.进入登录函数! Log On ( )

在脚本程序中执行该函数,弹出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登录窗口。从用户名下拉框中选取要登录的用户名,在密码输入框中输入用户对应的密码,按回车键或确认按钮,如输入正确则登录成功,否则会出现对应的提示信息。按取消按钮停止登录,如图13-6所示。

2.退出登录函数! Log Off ( )

在脚本程序中执行该函数弹出提示框,提示是否要退出登录,“是”退出,“否”不退出。退出登录提示框如图13-7所示。

图13-6        登录提示信息

图13-7        退出登录提示框

3.修改密码函数! Change Password (        )

在脚本程序中执行该函数弹出修改密码窗口 先输入旧的密码再输入两遍新密码,按确认键即可完成当前登录用户的密码修改工作。修改密码函数提示框如图13-8所示。

4. 用户管理函数! Edit uwwws.PLCeworlrd.cns (        )

在脚本程序中执行该函数弹出用户管理器窗口,允 许在运行时增加删除用户或修改用户的密码和所隶 属的用户组。注意  只有在当前登录的用户属于管理员组时功能才有效。运行时不能增加、删除或修 改用户组的属性。用户管理器提示框如图13-9所示。

图13-8        修改密码函数提示框

图13-9        用户管理器提示框

在实际工程中当需要进行操作权限控制时,一般都在用户窗口中增加四个  按钮   登录用户、退出登录、修改密码、用户管理,在每个按钮属性窗口的脚本程序属性页中分别输入四个函数 ! Log On() 、! Log Off() 、! Change Password( ) 、! Edit users () ,这样,运行时就可以通过这些按钮来进行登录等工作。

04工程安全管理

使用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工具菜单中工程安全管 理菜单项的功能可以实现对工程(组态所得的结果) 进行各种保护工作。该菜单项包括 工程密码设置。

4.1工程密码

给正在组态或已完成的工程设置密码,可以保护该工程不被其他人打开使用或修改。当使用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来打开这些工程时,首先弹出输入框要求输入工程的密码,如密码不正确则不能打开该工程,从而起到保护劳动成果的作用。工程密码打开文件如图13-10所示。

图13-10        工程密码打开文件

4.2工程密码属性设置

工程密码属性设置 在“工具”下拉菜单中单击“工程安全管理”,选择“工程密码设置”,弹出“工程密码设置”窗口,工程密码属性设置的路径连接如图13-11所示。修改密码完成后按“确认”工程加密即可生效,下次打开“水位控制系统”需要设密码。工程密码属性设置如图13-12所示。

图13-11        工程密码属性设置的路径

图13-12        工程密码属性设置

总结:介绍了MCGS嵌入版组态工程安全管理的属性设置与工程密码的,以及工程安全管理系统权限设置和运行时改变操作权限的制作形式。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进一步了解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工程安全管理属性设置的特点,应用工程安全管理来管理好实际工程。

(文章来源网络,仅供参考。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

扫码关注公众号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推荐阅读:
昆仑通态专题(十):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运行策略

昆仑通态专题(九):MCGS组态软件的实时数据库

昆仑通态专题(八):MCGS组态软件的用户窗口
昆仑通态专题(七):MCGS组态软件的设备窗口

昆仑通态专题(六):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主控窗口

昆仑通态专题(五):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曲线

昆仑通态专题(四):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数据报表

昆仑通态专题(三):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报警

昆仑通态专题(二):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动态链接

昆仑通态专题(一):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组建工程

戳“阅读原文”,免费学习电工、plc等视频教程

点一下,给小编加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