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MCGS触摸屏与与西门子 S7-1200 PLC以太网通讯

楼主(2024-02-03):
触摸屏(touch screen)又称为“触控屏”、“触控面板”,是一种可接收触头等输入讯号的感应式液晶显示装置,当接触了屏幕上的图形按钮时,屏幕上的触觉反馈系统可根据预先编程的程式驱动各种连结装置,可用以取代机械式的按钮面板,并借由液晶显示画面制造出生动的影音效果。触摸屏作为一种最新的电脑输入设备,它是目前最简单、方便、自然的一种人机交互方式。它赋予了多媒体以崭新的面貌,是极富吸引力的全新多媒体交互设备。在画面中实现显示/输入/输出/存储/报警等功能。触摸屏在工业应用中就相当于一个能显示又能与PLC进行通讯(实现各种功能)的一个智能设备。它也是有内存有编程能力的。

具体的,比如可以在上面绘制按钮,代替实际的按钮实现通断控制;在上面绘制数据输入按钮,可以输入数据给PLC中的寄存器;可以在上面显示plc的运行状态,如I,Q通断可用灯亮灭来表示,还有实时显示已加工工件数目、生产线速度、电机电流等;某些品牌型号还有很多高级的功能比如直接可以制作配方表,存储在触摸屏中而非PLC中。

1、查看西门子 S7-1200 的 IP 地址(方法不唯一)

首先单击“可访问设备”,如图 1。打开界面后,如图 2,选选择 PG/PC 接口的类型,在 PG/PC 接口中选择自己与 PLC 相连的网卡,点击“开始搜索”,过一会就出出现包括 PLC 在内的所有的可访问设备的 IP

图1.可访问设备按钮

图2.查找 PLC 的 IP 地址

2、1200PLC 的 DB 块的建立与查看

要与 PLC 通信的话,必须把数据块的“优化的块访问”去掉。右击 DB 块选择属性,去掉勾选,如图 3。这时候 DB 块的变量都有一个偏移量,如图 4。这里我们将以 testfloat 和 testbool 两个变量为例,观察到他们的偏移量分别是 50和 54,DB 块编号为 10。

图3.DB 块属性

图4.DB 块的变量

3.MCGS 的操作

1、查看 MCGS 的 IP 地址

       如果有 USB 线(比如一头是 USB-A 型公头,一头是 USB-B 型公头),可以 忽略查看当前 IP 这一步。

方法一:在刚刚给触摸屏上电时,手一直按住触摸屏的任意位置,过会就会出现图 5MCGS 的启动界面,在这里可以查看当前的 IP 地址。

图5.MCGS 启动设置界面

2、设置 MCGS 的 IP 地址

       为了能与 PLC 通信,应将 MCGS 的 IP 设为同一网段。如果有 USB 线(比 如一头是 USB-A 型公头,一头是 USB-B 型公头),可以采用方法一与屏幕连接, 如果网线下载 MCGS 程序方便,可以采用方法二与屏幕连接。成功连接后,更 改 IP 的步骤是一样的。

       方法一:正常启动屏幕后通过 USB 线与屏幕连接,如图 6 单击下载。出现 下载界面,如图 7 图 7,连接方式选择“USB 通信”,单击连接运行,再单击“通 信测试”可以测试一下是否连接成功。

图6.单击下载

图7.下载界面

       方法二:用网线与触摸屏连接,打开图 7 的下载界面,通信方式选择“TCP/IP 网络”目标机名填写上一个步骤查到的 IP 地址,自己电脑的 IP 也要和触摸屏同 一网段(子网掩码相同,IP 地址前三位相同,最后一位不同)。单击“连机运行” 再单击“通信测试”可以测试一下是否连接成功。

       使用方法一或者方法二连接成功后,单击“高级操作”,打开图 8 界面。单 击“设置 IP 地址”,打开图 9 界面,在里面填写和 PLC 一样网段的 IP 和相同的 子网掩码。单击“确认”在单击图 8 退出。这时候需要重新给触摸断电上电才能 使新 IP 生效。

图8.高级操作界面

图9.设置 IP 界面

3、添加 Siemens_1200 设备

      打开设备窗口,右击空白位置可以打开“设备工具箱”,在工具箱中找到 Siemens_1200,双击添加。如果找不到,单击“设备工具箱”里的“设备管理”, 找到 Siemens_1200 并安装。如图 10

图10.添加 1200 设备

4、添加通信的通道

       在 mcgs 软件中把驱动程序“Siemens_1200”加入到设备窗口之后,双击打开 “设备编辑窗口”,如图 11,在该窗口的远端 IP 地址输入 S7-1200 的 IP 地址,本 地 IP 地址输入触摸屏的 IP 地址。设置完成之后,将程序下载到触摸屏。触摸屏 与 S7-1200 用网线连接,即可完成通讯。

图11.设备编辑窗口

       单击“增加设备通道”,对于 DB 块的数据,通道类型选择“V 数据寄存器”, 对于在之前的步骤中知道 DB 块的标号为 10,testfloat 的偏移量为 50,testbool 的偏移量为 54.0。所以一个通道数据类型选择“32 位浮点数”,通道地址为 10.50 (10 表示 DB 编号,50 代表偏移量),如图 12;一个通道数据类型选择“通道 的第 00 位”,通道地址为 10.54,如果 bool 型偏移量为 54.1,那么通道类型要选 择“通道的第 01 位”,通道地址不变。

图12.testfloat

图13.testbool

双击通道,选择 MCGS 里的变量与之连接。这样就可以完成 MCGS 与 1200PLC 的以太网通信了。

(内容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免责声明:如涉及版权,请联系删除!任何人和机构不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