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详细步骤)MCGS与S7-200 PLC串口通讯方法

楼主(2024-02-03):
新手篇——学工控PLC的电脑配置怎么选?

说到MCGS昆仑通态触摸屏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以太网通讯,因为目前市面上大部分触摸屏和PLC都是通过RJ45网线通讯,但有些工厂现场存在老设备或者不带网口的PLC或触摸屏,此时如若想要建立连接就必须通过串口进行通讯,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进行串口通讯呢?下面我就以实例MCGS和S7-200 PLC通过串口建立通讯进行控制。01
设备选型清单

(1) CPU 224XP CN一台

(2) TPC1570GI触摸屏一台

(3) 串口通讯线一根(一公一母)
触摸屏及PLC接线说明

第一步:(触摸屏7+对应PLC 3+,触摸屏8-对应PLC 8-)

按照下图接线说明进行接线

第二步:(将母头接好线后插入触摸屏COM端)

第三步:(把公头接好线后插入PLC COM端)

组态触摸屏及PLC串口参数

第一步:(在编程软件系统块中打开通讯端口设置)

第二步:(配置端口号及波特率)

由于CPU 224XP CN这款PLC具有支持两个9针串口,具体使用哪个端口自主定义,这里我定义为端口1,PLC串口站地址设置为4,默认为2,波特率为9.6kbps也就是9600默认既可。

第三步:(把通用串口父设备添加至右侧选定设备)

第四步:(把西门子_S7200PPI驱动添加至右侧选定设备通用串口父设备之下)

第五步:(把设备工具箱全部依次顺序添加至左侧设备窗口中)

第六步:(设置触摸屏串口端口号及其它参数)

温馨提醒:这里的串口端口号不是指PLC,而是指触摸屏本身端口号,具体如何选择正确的端口号,参考下图串口引脚定义的含义,每款触摸屏可能有所不同,具体还得看个人触摸屏型号及说明书上的接口说明再做选择。

我这里COM2对应的是RS485通讯接口,所以选择COM2。

波特率需和PLC设置为一致速率,其它如若PLC没有对应设置就保持默认既可

第七步:(设置PLC串口端口号)

端口1设置为4,代表PLC站地址为4。

触摸屏这里也需要对应一致设置为4,如若PLC端口站地址修改,这里必须同步修改不然通讯不成功的。

编程PLC程序及设计触摸屏画面

第一步:(编写可通过PLC外部按钮启动和触摸屏画面按钮启动)

PLC外部按钮启动:I0.0输入点

MCGS触摸屏按钮启动:M0.0输入点

输出线圈:Q0.0输出点

第二步:(通过标准按钮关联PLC地址)

第三步:(配置指示灯和文字显示)

演示效果

按下触摸屏上的启动按钮键,看PLC端Q0.0输出线圈是否接通,现在已经通讯成功了,Q0.0已接通。

你学废了吗?

(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徐陈爽,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扫描下方二维码↓↓↓
免费获取【西门子全套电子资料包】

新手篇——学工控PLC的电脑配置怎么选?

2023-09-17

如何用FOR指令实现程序嵌套循环?一步一步操作完成设计

2023-09-17

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可以接接触器?

2023-09-16

系统理解PID控制,这篇文章就够了,通俗易懂!

2023-09-15

【步骤详解】Excel表格如何写入组态王数据,看完就会了!

2023-09-14

详细步骤:WinCC7.5如何使用结构变量创建面板实例

2023-09-14

西门子博图中的必须要掌握的自定义数据类型——UDT

2023-09-13

收藏,西门子博途编程软件安装失败常见问题汇总(附软件安装视频)

2023-09-11

西门子200SMART字符串转换指令解析

2023-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