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你想要的DCS“实问实答”与“案例分析”,尽在这儿!

楼主(2024-02-03):
题记
      DCS系统通过某种通信网络将分布在工业现场附近的现场控制站和控制中心的操作员站及工程师站等连接起来,以完成对现场生产设备的分散控制和集中操作管理。而随着设备的老化,设备和DCS 的故障率将越来越高,我们仪控成员将需要尽最大努力,认真巡检、维护,将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以保证DCS设备及生产的安全运行。

Q

DCS 操作站屏幕突然黑屏,2-3秒自动恢复正常显示。

A

原因分析:

供电电路,接线不牢;接触不好;

操作站显示器受到别的信号干扰;

空开、供电电缆有缺陷;

预防措施:

在建设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电缆的保护工作;

建设期间,接线要牢固;不能图一时省事;

后期使用的时候,操作站上的电源不能用作别的用途,只能用于操作站显示供电;

操作站的屏幕附近不能让别的信号源,以免有干扰产生。

Q

主控室集中控制的,使用EPKS 冗余FTE的装置。出现一路FTE故障导致整个装置操作站不能操作,数据都看不见。

A

原因分析:

FTE冗余线路被破坏;

解决措施:

当装置停止的时候,测试FTE  Y G 冗余功能是否正常。

Q

如何简单检查DCS系统接地?

A

DCS接地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接地地点,接地方式,接地电阻大小等从现场到DCS机柜的诸多节点和环节。但日常对DCS的常规检查主要有几个方面:

1、DCS机柜应采用单点接地方式,检查是否有可能导致多点接地的地方出现,比如机柜与槽钢的接触,接地点是否为单条引下线(线径大于16mm2,长度小于30米)到地桩或地网,部件连接(或焊接)点是否良好(锈蚀)等。

2、检查DCS接地点与电气地或避雷针引下线接地是否共用,距离是否符合要求,一般情况要求DCS接地与电气地距离15米以上,与避雷针接地点15米以上。

3、测量DCS系统接地电阻是否小于

4、很多因素相关,如接触良好,土壤湿度,导电率等,测量接地电阻可选用的仪器有摇表、钳形表等。

Q

日常维护时如何检查DCS系统网络?
A

1、用网络测试仪测试网线硬件是否正常,检查交换机指示灯是否正常。

2、检查监控“故障诊断”画面是否有故障提示。

3、对每台计算机使用“ping”命令检查网络是否正常,IP设置是否正确。

4、检查网卡流控制是否关闭,网卡驱动安装是否正常。

5、使用组态软件自带SCDIAGNOSE软件检测网络情况。

Q

DCS系统维护如何做好防静电?
A

如果维护不注意,静电可能对DCS卡件或通讯带来不小影响,DCS维护过程中特别是在触碰硬件卡件或通讯部件时应采取如下措施做好防静电。

1.保持环境有一定的湿度。特别北方地区或在干燥的冬季,因静电产生故障的事例要远远大于在东南沿海地区或其他季节,所以在一些重要场所,如计算机机房、实验室、电子仪器的装调车间应考虑保持一定湿度的问题,特别是对那些封闭形的空调房间,更应有一定控制湿度的设备。

2.铺设防静电地板,控制室和操作室均需铺设防静电地板。

3.在维护插扒卡件时或用手拿捏卡件时一定注意先对手释放静电,注意尽量避免用手直接触碰卡件电子元件、面板电路和焊点。

4.卡件应存放在防静电塑料盛放器或防静电塑料袋中,并存放在卡件盒中。

5.系统维护时还应注意佩带DCS防静电手腕。

Q

DCS日常维护时需要对哪些数据进行备份?
A

需要对组态、PID参数、工艺参数(设定值)、系统安装软件、电脑驱动以及认为重要的趋势、报表等数据进行备份。

Q

PRO软件如何进行组态备份?
A

打开最新组态,点击菜单“总体信息”→“备份数据”,选取备份路径、取名、保存,即可将组态进行备份。注意:本备份操作不包含对监控历史数据的备份(如历史趋势、历史报表等),若还需对监控历史数据进行备份,则将整个组态文件复制到移动存储器即可。

Q

大修后DCS系统如何上电,如何对DCS供电检查?
A

DCS系统对供电质量有一定要求,大修后DCS上电应注意

1、确认外部供电是否平稳,如检修期间电压不稳不要上电。

2、测试外部供电电压是否符合198V-242V要求。

3、上电时按先总电源,再操作站,控制柜,外配柜顺序上电(断电则相反)。

4、上电后对DCS卡件故障报警、电压故障报警、交换机和网络检查,对供电电压测试。

5、用万用表可检查DCS每个机笼的5V、24V电压,如低于5V、24V则不正常。如需对供电质量深入检查,需用示波器或电能质量分析仪检测分析。

专家建议:系统维护负责人确认条件具备方可上电。应严格遵照上电步骤进行。

Q

PRO软件如何进行组态备份?
A

打开最新组态,点击菜单“总体信息”→“备份数据”,选取备份路径、取名、保存,即可将组态进行备份。注意:本备份操作不包含对监控历史数据的备份(如历史趋势、历史报表等),若还需对监控历史数据进行备份,则将整个组态文件复制到移动存储器即可。

Q

AI、AO、DI、DO信号故障诊断方法步骤有哪些?
A

AI是模拟量输入,AO模拟量输出,DI数字量输入,DO数字量输出, 下面细细讲解它们的故障诊断方案:

AI信号故障诊断

(1)先检查DCS接线是否正确(内外供电接法不一样)。再检查DCS整个卡件是否故障(从系统报警),如有,更换DCS卡件。

(2)如DCS卡件正常,分别从安全栅前后送信号,判断是安全栅故障?现场仪表故障?卡件通道故障还是系统故障。

(3)若是安全栅故障或是现场仪表故障,联系现场维护班更换。

(4)若是卡件通道故障,更换通道并修改组态。

(5)若是系统故障,检查软件及信号是否有接地。

AO信号故障诊断

(1)检查DCS整个卡件是否有故障(从系统报        警),如有,更换DCS卡件。

(2)若是DCS卡件正常,从DCS送0%-100%信号,分别从安全栅前后量信号,判断是安全栅故障?还是现场仪表故障还是通道故障。

(3)若是安全栅故障或现场仪表故障,联系现场维护班更换。

(4)若是卡件通道故障,更换通道并修改组态。

DI信号故障诊断

(1)在DCS卡件上找到该点短接一下,根据信号灯指示或DCS监控画面,判断是卡件通道故障?现场信号有误还是软件故障。

(2)若是现场信号有误,联系现场维护班处理。

(3)若是卡件通道故障,更换通道并修改组态。

(4)若是软件故障,检查组态参数是否正确。

DO信号故障诊断

(1)在DCS监控画面对该点赋值1或0,在卡件处根据信号指示灯或用万用表量通断,判断是卡件通道故障,现场故障还是软件故障。

(2)若是现场动作有误,联系现场维护班处理。

(3)若是卡件通道故障,更换通道并修改组态。

(4)若是软件故障,检查组态参数是否正确。

DCS案例分析一

分析汇总

1.横河系统:输入卡件故障时,该卡上的所有点出现IOP报警,数据保持为故障前的值,流程图画面数据颜色变红 ;输出卡故障时,该卡上所有点出现OOP报警,输出阀位为0%。

2.中控系统:输入卡件故障时,该卡上的所有点出现TRA报警,数据保持为故障前的值,流程图画面数据颜色不变,但在数据前面出现个?;

输出卡故障时,单表无报警信息,只有在系统报警画面能看见卡件变红,输出阀位为0%。

硬件故障分析:

DCS系统中控制器卡件、网线、网卡、操作站等出现损坏造成的故障,这类故障一般比较明显,在DCS系统报警画面或控制柜就可以看到。它们多是由于线路接触不良,使用时间长,元器件老化等原因所致。

DCS案例分析二

分许汇总

2014年7月25日,原综合水泵房DCS远程I/O柜通讯中断,DCS画面显示异常,造成化水给水泵跳闸、阴阳床落床。

DCS案例分析三

分许汇总

2016年6月14日,1#域1#服务器维护后1小时,5#塔DCS画面无显示,而下层主控运行正常。

DCS案例分析四

分许汇总

案例: 某晚,给水泵在正常运行中突然跳闸,运行切换另一台泵不久又跳闸,且DCS画面其它监控参数也出现错误。

案例:某晚,2#炉4台给煤机在正常运行中,突然出现频繁轮流跳闸现象,给煤机切换至就地,给煤机运行正常。

DCS案例分析五

分许汇总

DCS画面上很多阀门状态信号闪黄灯。

本文部分内容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化工707.

延伸阅读……

更多关于DCS控制系统的精彩内容,尽在这里……

DCS的日常维护及简单故障处理

DCS中人机界面死机现象及处理办法

DCS系统故障问题汇总及日常维护

……

首页输入关键词,快速查找您喜欢的电子书:

点击查看大图

1.在化工707app首页找到搜索工具框;

2.输入关键字”DCS“,并按键盘上搜索键;

3.选择”图书“标签,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