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DCS系统应急预案

楼主(2024-02-03):
XXXX公司DCS控制系统应急预案

1.总则

1.1目的:

为及时、有效、迅速地处理DCS控制系统失灵事件,避免控制系统失灵,导致系统停车或可能造成的重大设备损坏事故,制定控制系统失灵紧急预案。

本预案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预防和治理相结合的原则,以危急事件的预测、预防为基础,以对危急事件过程处理的快捷、准确为核心,以全力保证人身、设备安全为目标,以建立危急事件的长效管理的应急处理机制为根本,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将危急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1.2编制依据:

    XXXX公司总体应急预案。

1.3预案适用范围:

全厂DCS系统。

1.4事故处理原则:

1.4.1迅速、有效、有序地处理事故,事故应急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制,按照《预案》要求,履行职责,密切配合,分工协作。

1.4.2事故发生后,操作人员应沉着、冷静、迅速地采取措施,保证DCS系统事故处理工作有序、果断。
1.4.3凡不是参加处理事故的人员,禁止进入发生事故的地点,事故时只准许参加处理事故的人员和主管领导进入、停留在事故地点或主控室内。

2.应急情况报告:

2.1应急情况报告的基本原则:快速、准确。

2.2报告内容:事故发生后控制室操作人员立即汇报班长、调度、自动化系统技术员、上级领导,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件危害程度、范围;事件的简要经过。

3、预防措施:

3.1DCS维护人员要坚持“预防为主,超前防范”的原则,加强DCS系统设备日常检查及维护工作。

3.2DCS操作人员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

3.3DCS操作人员熟知系统性能及其结构,能熟练操作。

4、现场事故处置:
发生事故时操作人员及时向班长、调度、自动化技术员、分公司领导汇报,启动应急事故预案,采取措施进行处理,防止事故扩大。
5、事故应急处理方法

5.1、通讯故障和部分操作站故障:

5.1.1、部分通讯中断(部分操作站可用),影响部分操作站使用,可采取下列应急措施:

(1)工艺人员可以用其它正常的操作站集中地操作正在运行的系统。

(2)仪表工程师站亦可做临时操作站应急使用(工程师站上位机一直开机运行)启用工程师站需与仪表自动化人员沟通,经许可后方可使用。

(3)工艺操作人员执行自己所在岗位的紧急操作预案,并及时向班长、调度、自动化技术员、分公司领导汇报。自动化技术人员在接到通知后5分钟之内(在家45分钟之内)赶到现场处理故障。
(4)系统恢复正常后,岗位人员同技术员一起共同确认DCS系统是否正常。

5.1.2所有操作站均不可用(无操作显示数据,通讯全部中断),影响全部操作,甚至全场停车,应急措施如下:

(1)工艺操作人员执行自己所在岗位的紧急操作预案。

(2)在生产平稳的情况下,即使DCS操作站通讯中断,但中控盘后的控制站与现场通讯正常,依然保持中断前的操作数据。工艺操作人员可根据这种情况去现场做必要的应急操作。

在紧急情况下通过调度指挥使系统安全停车。及时向班长、调度、自动化技术员、分公司领导汇报。自动化技术人员在接到通知后5分钟之内(在家45分钟之内)赶到现场处理故障。

(3)系统恢复正常后,岗位人员同技术员一起共同确认DCS系统是否正常。

预防措施:加强控制系统的点检,及时发现及时处理,避免事故扩大化。

5.1.3当某个工段都无数据时,应采取如下措施:

发生如上故障时,中控操作人员应及时向班长、调度、自动化技术员、分公司领导汇报。同时协同仪表维修人员查看冗余的控制器是否正常运行,如果主控制器故障,而从控制器未正常切换,则应立即汇报相关领导并通知调度做好紧急停车的准备,同时人为重启从控制器,若启动失败等待停车命令。

5.2系统失电:

若由于UPS故障及市电故障等原因造成控制室DCS掉电,则须采取以下紧急措施:

5.2.1、立刻将情况汇报相关领导,由于全系统失电工艺人员应立即启动紧急停车方案,联系电气专业尽快恢复控制室供电;

5.2.2、电气专业确认供电正常后,仪表技术人员检查确认控制室各端子柜供电正常,各系统已上电;

5.2.3、重新启动DCS系统,

5.2.3.1重新启动控制站、操作站、工程师站:在确认控制站上电后,检查确认系统运行情况。

5.2.3.2重新启动工程师站:在确认工程师站上电后,进入系统,确认控制站上电,检查确认系统运行正常,程序是否完整,否则恢复系统备份,并进行下装。

5.2.3.3重新启动操作站:在操作站上电后进入系统即可。检查确认通讯、控制站各卡件工作正常。

5.2.3.4检查正常后通知调度,配合开车并24小时保运。

原因分析:由于DCS供电采用UPS供电,中断的可能性不大,断电后,如UPS后备电池投入,可维持控制系统大约15-30分钟,在此情况下根据工艺需要为节约电力可适当停部分供电设备,工艺人员可根据情况紧急停车。如后备市电投入,可通过调度联系电气专业对UPS检查处理。如后备电池及后备电没有切换投入,操作站、控制站全部失电,现场仪表及调节阀、联锁阀均失电处于设计的安全状态,全厂停车,工艺人员应立即采取紧急停车措施。

预防措施:加强点检,及时发现问题通知调度和电气专业及时处理避免事故扩大化。

5.3、仪表停气应急处理预案:

5.3.1、停气后,应立刻通知维修车间仪表负责人(夜间应通知值班领导),现场阀门气闭式将会打开,气开式将关闭。

5.3.2、处理方案及应急措施:

5.3.2.1停气后,生产操作人员应及时到现场观察阀门状态,根据生产需求,手动将阀门打到生产要求状态。若阀芯卡死或脱落应找维修人员配合维修。

5.3.2.2待来气后,将手动装置打到自动状态,仪表阀门将正常工作。

5.4、仪表自控柜着火应急处理预案:

5.4.1、自控柜着火,若不能及时扑灭,会产生触电事故,烧坏模块、控制器。

5.4.2、处理方法及应急措施:

5.4.2.1火灾发生时,电气设备因绝缘损坏而碰壳短路,线路因断线而接地,使正常不带电的金属构架、地面等部位带电,导致触电事故,所以应先切断电源,并立刻通知相关领导。

5.4.2.2应按灭火剂的种类选择适当灭火剂。二氧化碳、或干粉灭火剂都是不导电的,即可用于电器灭火。不能用泡沫灭火器灭火、水灭火。

5.4.2.3注意事项:

严禁从自控柜引接任何与仪表无关的电源线(如:切割机,照明灯等)。

6、应急结束、后期处理:

6.1将事故原因、责任人及处理意见进行上报;

6.2总结事故处理的经验教训;

6.3分析事故原因,制订预防措施,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事故调查坚持“事故原因调查不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和员工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没有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得到处理不放过”的四不放过原则,积极配合上级事故调查组开展现场事故调查工作。

7、其他

A、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图

主任:

仪表副主任:

仪修班长及成员:

应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