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DCS正确停电和上电的步骤

楼主(2024-02-03):
在因大修或者其他原因需要对DCS进行断电维护时,我们往往对DCS进行直接断电,但有时这种不规范的操作却会带来严重后果,比如组态丢失,PID参数丢失等。所以需要在停电和重新上电前后对重要参数严格检查,小心仔细、规范操作。

DCS正确停电

第一步:进行断电前的各项检查

1、打开控制站柜门,观察卡件是否工作正常,有无故障显示;
2、从每个操作站实时监控的故障诊断中观察是否存在故障,并进行记录;
3、检查电源箱是否工作正常,电源风扇是否工作,5V、24V指示灯是否正常,测量记录各电压值;
4、备份组态、PID参数、驱动以及其他需要的重要数据;
5、检查供电冗余,供电冗余包括交流供电冗余和直流供电冗余。交流供电冗余:通过分别断开冗余交流~220VAC进线的一路,系统有一半的交流供电回路失电,但系统应仍然可以正常工作。直流供电冗余测试方法如下:
(1)先断一路电源箱电源,测量每一机笼机笼母板电源端子上5V、24V的电压;
(2)先通上一路电源箱电源,再断另外一路电源箱电源,再测量每一机笼母板电源端子上5V、24V的电压。电源箱5V输出电压应在5.10V~5.25V之间,电源箱24V输出电压应在23.00V~25.00V之间。如果电压偏差较大需要及时检查处理,否则会影响卡件的正常工作。
6、网线及布置检查,检查网络线缆通断情况,确认连接处是否接触良好,并及时更换故障线缆;
7、UPS测试:通过断开UPS交流进线,测试UPS电池供电能力。UPS电池应定期放电,一般建议每月一次,放电方法:断开UPS交流供电采用电池供电,至电池即将释放完为止。
以上检查主要事先了解系统的运行状态,如有不正常的现象可以在停车时及时解决。

第二步:按顺序切断电源

1、每个操作站依次退出实时监控及操作系统后,关操作站工控机及显示器电源;
2、逐个关控制站电源箱电源;
3、关闭各个支路电源开关;
4、关闭不间断电源(UPS)电源开关;
5、关闭总电源开关。

第三步:进行DCS停电维护

1、操作站、控制站停电吹扫检修。包括工控机内部,控制站机笼、电源箱等部件的灰尘清理;
2、针对停电前检查出的故障进行维护;
3、系统供电线路检修。包括分电箱、端子排、继电器、安全栅等。确保各部件工作正常、线路可靠连接;
4、接地系统检修。包括端子检查、各操作站(工控机、显示器)接地检查、各控制站(电源、机笼)接地检查、对地电阻测试;
5、通信线路连接线、连接点检查,确保各部件工作正常、线路可靠连接。做好双重网络线的标记。

DCS 正确上电

第四步:现场以及DCS的各项维护工作完成后,检查确认重新上电条件是否满足。系统维护负责人确认条件具备后方可上电,系统总体上电按如下步骤进行:

1、首先合上配电箱的总断路器,检查输出电压是否符合220V±10%;
2、合上配电箱内的各支路断路器,分别检查输出电压;
3、若配有UPS或稳压电源,请检查UPS或稳压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则查找原因,恢复后才能继续以下的控制站上电与操作站步骤。

第五步:控制站上电,DCS电源依次上电

第六步:操作站上电,操作站的显示器、工控机等设备上电

第七步:进行DCS重新投运检查

1、打开控制站柜门,观察卡件是否工作正常,有无故障显示;
2、从每个操作站实时监控的故障诊断中观察是否存在故障,主要包括卡件故障及通讯故障提示等;
3、电源箱是否工作正常,电源风扇是否工作,5V、24V指示灯是否正常,测量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4、检查各层网络通讯情况,组态运行情况,PID参数等。
  通过以上维护介绍,您是不是对DCS的停电和上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呢?DCS的停电维护是DCS日常维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系统的故障隐患发现、增加系统寿命等有重要作用,但这些都需要我们在维护过程中严格、仔细、规范操作,以达到更好的维护效果、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并更好地保障系统稳定运行!

来源:工控资料窝

由化工707编辑整理

编辑:小皇冠

审核:小皇冠

车间的工具管理太难?50张图来解锁!

50个泵、阀门资料包都在这里了!速度来领!

机械设计禁忌500例,收藏起来慢慢看!

管壳式换热器讲解,十五分钟全面了解管壳式换热器

管道+阀门+仪表+机泵......配管设计中的常见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