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回零运动

楼主(2024-02-03):
点击蓝字  关注伺服与运动控制

今天,正运动技术为大家分享一下《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硬件接线与C#的硬件外设读写与回零运动》。在正式学习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正运动技术的运动控制卡ECI2618和ECI2828。这两款产品分别是6轴,8轴运动控制卡。

ECI2618支持6轴脉冲输入与编码器反馈,板载24点输入,16点输出,2AD,2DA,支持手轮接口,其中特定输出口支持高速PWM控制。

ECI2828支持8轴总线型输入与编码器反馈,板载24点输入,16点输出,2路AD,2路DA,支持手轮接口,其中特定输出口支持高速PWM控制。

ECI2618,ECI2828均使用同一套API函数,均支持C、C++、C#、LabVIEW、Python、Delphi等开发语言,支持VC6.0、VB6.0、Qt、.Net等平台,支持Windows、Linux、WinCE、iMac等操作系统。

接下来,进入正题。本节我们主要讲EtherCAT运动控制卡之ECI2820如何使用C#进行回零运动以及控制器外设信息读写功能。

一ECI2828运动控制卡硬件介绍

ECI2828系列控制卡支持多达16轴直线插补、任意圆弧插补、空间圆弧、螺旋插补、电子凸轮、电子齿轮、同步跟随、虚拟轴、机械手指令等;采用优化的网络通讯协议可以实现实时的运动控制。

ECI2828系列运动控制卡支持以太网,232 通讯接口和电脑相连,接收电脑的指令运行,可以通过EtherCAT总线和CAN总线去连接各个扩展模块,从而扩展输入输出点数或运动轴。

ECI2828系列运动控制卡的应用程序可以使用 VC,VB,VS,C++,C#等软件来开发,程序运行时需要动态库 zmotion.dll。调试时可以把ZDevelop软件同时连接到控制器,从而方便调试、方便观察。

ECI2828系列典型连接配置图

ECI2828系列运动控制卡可搭配ZCAN扩展模块通过CAN总线协议的使用的CAN总线远程扩展模块。当IO、AIO、轴等资源不够的时候,可增加ZCAN扩展模块使用,以扩展IO端口、AIO端口、轴接口数量。以下是几种扩展板的接口示意图。

EIO1616MT

ZIO1632MT

EIO24088

二C#语言进行运动控制开发

1.新建MFC项目并添加函数库

(1)在VS2015菜单“文件”→“新建”→ “项目” ,启动创建项目向导。

(2)选择开发语言为“Visual C#”和.NET Framework 4以及Windows 窗体应用程序。

(3)找到厂家提供的光盘资料里面的C#函数库,路径如下(64位库为例):

A、进入厂商提供的光盘资料找到“8.PC函数”文件夹,并点击进入。

B、选择“函数库2.1”文件夹。

C、选择“Windows平台”文件夹。

D、根据需要选择对应的函数库这里选择64位库。

E、解压C#的压缩包,里面有C#对应的函数库。

F、函数库具体路径如下。

(4)将厂商提供的C#的库文件以及相关文件复制到新建的项目中。

A、将zmcaux.cs文件复制到新建的项目里面中。

B、将zaux.dll和zmotion.dll文件放入bin\debug文件夹中。

(5)用vs打开新建的项目文件,在右边的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点击显示所有,然后鼠标右键点击zmcaux.cs文件,点击包括在项目中。

(6)双击Form1.cs里面的Form1,出现代码编辑界面,在文件开头写入 using cszmcaux,并声明控制器句柄g_handle。

至此项目新建完成,可进行C#项目开发。

2.查看PC函数手册

A、PC函数手册也在光盘资料里面,具体路径如下:“光盘资料\8.PC函数\函数库2.1\ZMotion函数库编程手册 V2.1.pdf”。

B、PC编程,一般如果网口对控制器和工控机进行链接。网口链接函数接口是ZAux_OpenEth();如果链接成功,该接口会返回一个链接句柄。通过操作这个链接句柄可以实现对控制器的控制。

ZAux_OpenEth()接口说明:

项目应用截图:

C、使用回零运动相关的指令操作链接句柄“g_handle”,对控制器进行回零运动控制以及各类外设接口的读取,回零运动相关的指令如下。

回零运动指令:

模拟量输入AD读取指令:

模拟量输出DA读取指令:

设置回零信号点,正限位信号点,负限位信号点:

3.C#进行回零运动开发

(1)回零运动控制人机交互界面如下。

(2)例程简易流程图。

(3)在Form1的构造函数中调用接口ZAux_OpenEth(),使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自动链接控制器。
public Form1(){      InitializeComponent();      //链接控制器      zmcaux.ZAux_OpenEth("192.168.0.11", out g_handle);      if (g_handle != (IntPtr)0)      {          MessageBox.Show("控制器链接成功!", "提示");          timer1.Enabled = true;      }      else      {          MessageBox.Show("控制器链接失败,请检测IP地址!", "警告");      }}
(4)通过定时器更新控制器轴状态:当前坐标、外设信息等等。
//定时器private void timer1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int[] runstate = newint[4]; float[] curpos = newfloat[4];float adValue = 0;float daValue = 0;int axisstate = 0;int canstatus = 0;for (int i = 0; i<4; i++)      {//获取轴运动状态以及当前位置        zmcaux.ZAux_Direct_GetIfIdle(g_handle, i, ref runstate);        zmcaux.ZAux_Direct_GetDpos(g_handle, i, ref curpos);      }      canstatus = CanioStatus();if (canstatus == 0)        label_CanStatus.Text = "can扩展板状态:断开 ";else        label_CanStatus.Text = "can扩展板状态:正常 ";      label_X.Text = "X " + Convert.ToString(runstate[0] == 0 ? " 运行中 " : " 停止中 ") + curpos[0];      label_Y.Text = "Y " + Convert.ToString(runstate[1] == 0 ? " 运行中 " : " 停止中 ") + curpos[1];      label_Z.Text = "Z " + Convert.ToString(runstate[2] == 0 ? " 运行中 " : " 停止中 ") + curpos[2];      label_R.Text = "R " + Convert.ToString(runstate[3] == 0 ? " 运行中 " : " 停止中 ") + curpos[3];//扫描模拟量大小      zmcaux.ZAux_Direct_GetAD(g_handle, Convert.ToInt32(textBox_AD.Text), ref adValue);      zmcaux.ZAux_Direct_GetDA(g_handle, Convert.ToInt32(textBox_DA.Text), ref daValue);      label_AD.Text = "AD大小:" + Convert.ToString(adValue);      label_DA.Text = "DA大小:" + Convert.ToString(daValue);//扫描轴状态      zmcaux.ZAux_Direct_GetAxisStatus(g_handle, nAxis, ref axisstate);if (axisstate == 0)      {        label_AxisStatus.Text = "轴状态:正  常";      }elseif (((axisstate >> 4) & 1) == 1)      {        label_AxisStatus.Text = "轴状态:正向硬限位报警!";      }elseif (((axisstate >> 5) & 1) == 1)      {        label_AxisStatus.Text = "轴状态:负向硬限位报警!";      }elseif (((axisstate >> 22) & 1) == 1)      {        label_AxisStatus.Text = "轴状态:伺服报警!";      }}
(5)通过回零按钮的事件处理函数来设置轴参数并开始运动。
//回零运动private void button_home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if (g_handle == (IntPtr)0)      {        MessageBox.Show("未链接到控制器!", "提示");      }else      {//设置轴参数        zmcaux.ZAux_Direct_SetAtype(g_handle, nAxis, 7);        //可以用于Z相回零        zmcaux.ZAux_Direct_SetUnits(g_handle, nAxis, Convert.ToSingle(TextBox_units.Text));        zmcaux.ZAux_Direct_SetLspeed(g_handle, nAxis, Convert.ToSingle(TextBox_lspeed.Text));        zmcaux.ZAux_Direct_SetSpeed(g_handle, nAxis, Convert.ToSingle(TextBox_speed.Text));        zmcaux.ZAux_Direct_SetAccel(g_handle, nAxis, Convert.ToSingle(TextBox_accel.Text));        zmcaux.ZAux_Direct_SetDecel(g_handle, nAxis, Convert.ToSingle(TextBox_decel.Text));        zmcaux.ZAux_Direct_SetCreep(g_handle, nAxis, Convert.ToSingle(TextBox_creep.Text));        zmcaux.ZAux_Direct_SetDatumIn(g_handle, nAxis, Convert.ToInt32(TextBox_homeio.Text)); //配置原点信号。ECI系列默认ON时信号有效,常开传感器需要反转输入口为OFF        zmcaux.ZAux_Direct_Single_Datum(g_handle, nAxis, home_mode);      }}
(6)通过停止按钮的事件处理函数来停止插补运动。
//停止运动privatevoidStop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if (g_handle == (IntPtr)0)      {          MessageBox.Show("未链接到控制器!", "提示");      }else      {          zmcaux.ZAux_Direct_Single_Cancel(g_handle, nAxis, 2);      }}
(7)通过参数设置按钮的事件处理函数来设置外设参数以及轴参数运动。
//参数设置privatevoidbutton_Para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设置参数      zmcaux.ZAux_Direct_SetDA(g_handle,Convert.ToInt32(textBox_DA.Text),(float)Convert.ToDouble(textBox_DaValue.Text));      zmcaux.ZAux_Direct_SetFwdIn(g_handle,nAxis,Convert.ToInt32(textBox_Fwd.Text));      zmcaux.ZAux_Direct_SetRevIn(g_handle,nAxis,Convert.ToInt32(textBox_Rev.Text));//设置轴参数      zmcaux.ZAux_Direct_SetAtype(g_handle, nAxis, 7);        //可以用于Z相回零      zmcaux.ZAux_Direct_SetUnits(g_handle,nAxis,Convert.ToSingle(TextBox_units.Text));      zmcaux.ZAux_Direct_SetLspeed(g_handle,nAxis,Convert.ToSingle(TextBox_lspeed.Text));      zmcaux.ZAux_Direct_SetSpeed(g_handle,nAxis,Convert.ToSingle(TextBox_speed.Text));      zmcaux.ZAux_Direct_SetAccel(g_handle,nAxis,Convert.ToSingle(TextBox_accel.Text));      zmcaux.ZAux_Direct_SetDecel(g_handle,nAxis,Convert.ToSingle(TextBox_decel.Text));      zmcaux.ZAux_Direct_SetCreep(g_handle,nAxis,Convert.ToSingle(TextBox_creep.Text));      zmcaux.ZAux_Direct_SetDatumIn(g_handle,nAxis,Convert.ToInt32(TextBox_homeio.Text)); //配置原点信号。ECI系列默认ON时信号有效,常开传感器需要反转输入口为OFF}
4.调试与监控

编译运行例程,同时连接ZDevelop软件进行调试,对运动控制的轴参数和运动情况进行监控。

(1)连接ZDevelop软件,并点击“视图”→“示波器”打开示波器对轴运动情况进行监控。

(2)运行上位机软件进行调试监控。

(3)Zdevelop连接扩展板状态显示。

本次,正运动技术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硬件接线与C#的硬件外设读写与回零运动,就分享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正运动小助手”公众号,需要相关开发环境与例程代码,请咨询正运动技术销售工程师:400-089-8936。

本文由正运动技术原创,欢迎大家转载,共同学习,一起提高中国智能制造水平。文章版权归正运动技术所有,如有转载请注明文章来源。

回顾往期内容

VPLC系列机器视觉运动控制一体机快速入门(九)划痕检测VPLC系列机器视觉运动控制一体机快速入门(八)测量点/线/圆VPLC系列机器视觉运动控制一体机快速入门(七)识别功能VPLC系列机器视觉运动控制一体机快速入门(六)标定功能

VPLC系列机器视觉运动控制一体机快速入门(五)尺寸测量

VPLC系列机器视觉运动控制一体机快速入门(四)BLOB有无检测

VPLC系列机器视觉运动控制一体机快速入门(三)基于形状匹配的视觉定位

VPLC系列机器视觉运动控制一体机快速入门(二)相机的基本使用

VPLC系列机器视觉运动控制一体机快速入门(一)软硬件介绍及计数实例

正运动技术XPLC516E 的开放式Linux 平台使用(上)

正运动技术XPLC516E 的开放式Linux 平台使用(下)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ROS(下)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ROS(上)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C++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C#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Python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Linux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VB.NET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VB6.0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VC6.0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使用Qt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LabVIEW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激光振镜控制

正运动技术丨高精度硬件比较输出在视觉飞拍上的应用

正运动技术丨UVW 对位平台控制算法在视觉引导上的应用

关于正运动技术

正运动技术专注于运动控制技术研究和通用运动控制软硬件产品的研发,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有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卡、视觉运动控制一体机、人机界面以及扩展模块等。

正运动技术汇集了来自华为、中兴等公司的优秀人才,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积极联合各大高校协同运动控制基础技术的研究,是国内工控领域发展最快的企业之一,也是国内少有、完整掌握运动控制核心技术和实时工控软件平台技术的企业。
- END -
热门文章

工业富联营收超4300亿

交流伺服驱动器的控制回路简介

华为Mate 40是怎么造出来的?

日本多摩川简介及区别

英威腾发布EtherCAT总线控制的小型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