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TIA博图从入门到精通:什么是IO从站?为什么要设置分布式IO从站?

楼主(2024-02-03):
上节回顾:TIA博图从入门到精通:关于数字量模块和模拟量模块的常见问题

本节重点:分布式IO从站的介绍

对于PLC控制系统来说,最重要的肯定是PLC主站部分,一个简单PLC控制系统,只需要挂上PLC的CPU和IO模块,就可以完成一个简单项目的工作。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分布式IO从站呢?

用一张来说明:

假设有这么一个项目,从主站到设备上的距离比较远,但是又想通过PLC来控制远程的设备,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要从主站的IO模块接线到远程的设备上进行控制,如果点位比较多的情况下,对应的信号线就会需要很多,甚至接出来的控制线会变得非常杂乱无章,除了不方便于工作人员接线之外,若是日后设备出现故障了要维修的话,也是非常繁琐的一件事,所以为了去掉这个复杂的过程,这时候,分布式IO从站就应运而生了。

只需要在设备端设置一个分布式IO从站,通过从站设置好PLC控制点位接入到设备中,然后再将分布式IO从站于主站通过一根通讯线连接起来,这样主站就能接收到从站的信息,从而实现控制远程设备,这样做,不仅仅解决了接线的繁琐性,同时也能在处理故障的时候可以直接在从站上看到状态。

除了上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主站CPU的IO点数有限,无法满足一个大的项目的IO点数。

对于1500CPU来说,最多能带动32个输入输出模块,如果项目足够大的话,那么点位很可能是会不够的,这个时候只能外扩一个分布式IO从站来增加点位。
本书从基础和应用出发,全面系统介绍了西门子 S 7-1500 PLC 编程及应用。全书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基础入门篇,主要介绍西门子S7-1500 P LC 的硬件和接线, TIA 博途软件的使用, PLC 的编程语言、程序结构、编程方法与调试;第二部分为应用精通篇,包括西门子S7-1500 PLC 的通信及其应用,西门子S7-1500 PLC 的 SCL 和 GRAPH 编程,西门子人机界面( HMI )应用,西门子S7-1500 PLC 的故障诊断的应用,西门子S7-1500 PLC 工程应用, TIA 博途软件的其他常用功能。京东

觉得可以的话可以购买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