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TIA博图从入门到精通:认识S7-1500 CPU及如何正确选择CPU

楼主(2024-02-03):
认识S7-1500 CPU

SIMATICS7-1500具有高速背板总线、PROFINET性能和极短响应时间CPU 命令处理时间可达到1ns,可在生产过程中实现极高生产力和产品质量,是目前西门子速度最快的自动化控制器。

而S7-1500系列的CPU又分为常规系列的CPU、紧凑型的CPU、安全型的CPU、运动控制型CPU和冗余型CPU

从结构上认识S7-1500 CPU

我们拿到一个1500系列的CPU,可以直接从外观上认识到CPU,1500系列的CPU是有一个显示屏,内部包含的信号有该CPU的型号、网络接口的IP地址等等。

拆开前盖板,可以看到内部上包含着一个显示屏链接器的接口、还有用于连接PROFIBUS通讯的接口、以及一些操作按键和对应的状态指示灯。

如果从CPU底部上看的话,可以找到一个用于SIMATIC存储卡的插槽,每一个CPU上都必须包含一个SIMATIC存取卡,因为我们下载程序到CPU都是将程序存到这个一张存取卡上的。另外还有两个PROFINET X1的IO接口和X2的IO接口,给连接到远程端的IO站作通讯的,最后一个就是CPU的电源供电接口了。

那我们如何选择正确的CPU?

选择一个正确的CPU,往往是根据我们实际设计的项目来决定的。

一、根据项目的需求,寻找CPU的系列

1、如果是安全项目,需要安全确认等级的,那么应该选择安全型的CPU

2、如果是可靠性高,而且在生产过程中不停机的需求化,那么应该选择冗余型的CPU

3、如果项目中是用于控制一些复杂的运动控制类型的话,那么应该选择运动控制型的CPU

4、如果是考虑项目成本,而且实际使用的项目点数不多的情况下,那么可以考虑使用紧凑型的CPU

二、根据项目需求寻找具体型号的CPU

1、通讯需求:决定网络接口的选择。

2、项目的大小和复杂程度:决定CPU工作存储器、性能的选择。

3、项目信号点的数量:决定CPU支持最大0 数量的选择。

4、分布式IO 站点的数量决定:CPU支持最大分布式站点的选择。

学习TIA博图,除了要自己努力之外,资源才是不可或缺的,推荐一个TIA博图软件与西门子S7-1500 PLC变成,让你从零开始到项目实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