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与触摸屏、变频器控制的供水实例

楼主(2024-02-04):
今天主要跟大伙分享一个关于实际案例,涉及PLC、变频器,触摸屏的水位控制项目,看一下整个流程怎么走,可以收藏备用!

    ● 项目描述

    ● EM235模块

    ● 项目实现

    ● 触摸屏监控

项目描述

1、项目控制要求

水箱向外部用户供水,用水量不稳定,时大时少。水箱进水可由水泵泵入,现需对水箱中水位进行恒液位控制,并可在0~200mm(最大值数据可根据水箱高度确定)范围内进行调节。如设定水箱水位值为100mm时,则不管水箱的出水量如何,调节进水量,都要求水箱水位能保持在100mm位置,如出水量少,则要控制进水量也少,如出水量大,则要控制进水量也大。

2、控制思路

因为液位高度与水箱底部的水压成正比,故可用一个压力传感器来检测水箱底部压力,从而确定液位高度。

用PD算法对水位进行自动调节。把压力传感器检测到的水位信号4~20mA送入至PLC中,PLC中对设定值与检测值的偏差进行PID运算,运算结果输出去调节水泵电机的转速,从而调节进水量。水泵电机的转速可由变频器来进行调速。

3、元件选型

1)PLC及其模块选型。PLC可选用S7-200cPU224,为了能接收压力传感器的模拟量信号和调节水泵电机转速,选择一块EM235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2)变频器选型。为了能调节进水量,选择西门子G110的变频器。

3)触摸屏选型。选用西门子人机界面TP170B触摸屏。

4)水箱对象设备,如下图所示。

EM235模块

EM235的端子与接线

项目实现

1. PLC的IO分配及电路图

PLC的IO分配

启动按钮,10.0;

停止按钮,10.1;

Q0.0,控制水泵电机运行。

触摸屏监控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777个西门子PLC程序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西门子全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