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控制伺服马达“万能模板”,非常实用!

楼主(2024-02-04):
本文以三菱PLC控制伺服马达为例,具体分享一下伺服马达控制步骤。

三菱伺服马达

1.设置定位模块基本参数

在智能功能模块中(QD77MS系列)根据机械配置不同设置好相应的参数

基本参数设置

2.设置原点回归基本参数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近点DOG型、数据设定型、计数型等原点回归方式。

原点回归方式

3.设置伺服放大器参数

设置绝对位置系统、相对位置系统、自动调谐相应等参数,也可以选择“一键式调整”进行相关的参数设置。

伺服放大器参数设置

4.伺服外部信号程序

包含伺服马达电源信号、伺服马达刹车信号等外围接入信号。

外部信号程序

5.原点回归程序

根据不同的原点回归方式,进行原点回归。

原点回归程序

6.手动程序

JOG+、JOG-、伺服停止、伺服报警复位等与PLC CPU 输入/输出信号。

手动程序

7.当前参数反馈&控制参数写入程序

①.反馈参数:

伺服马达的当前位置、报警代码、当前速度等。

当前状态反馈

②.控制参数:

写入JOG速度、伺服定位速度等相关的控制参数。

控制参数

8.伺服定位启动程序

包含伺服定位起始编号、定位地址、定位启动信号。

定位启动参数写入

定位启动

9.试运行

按照以上的步骤,就可以试运行伺服马达了。

附:缓冲存储器地址分配表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为什么齿轮不能少于17个齿数,少了会怎样?今天算长见识了

2023-08-20

零线到底是有电还是没电?很多老电工都讲不清楚!别中招了!

2023-08-20

电阻为什么都是4.7kΩ、5.1kΩ,而不是整数5kΩ?

2023-08-19

【案例分享】带原点位置的小车控制程序设计

2023-08-19

收藏,搞自动化PLC必懂的基础知识汇总!

2023-08-18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三菱PLC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