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TwinCAT3扫描EtherCAT从站伺服并修改伺服参数

楼主(2024-02-16):
接上篇文章 如何新建TwinCAT软件项目连接EtherCAT伺服

推荐阅读:

    倍福TwinCAT3软件

    倍福TwinCAT 2配置Ethercat伺服做运动控制

三 扫描Kinco EtherCAT从站

点击快速加入TwinCAT VIP社区

1、在I/O→Devices上右键,点击Scan Devices,扫描EtherCAT的从站。

2、扫描到从站后继续点击 Scan boxes.扫描到最后点击自动添加到NC模式。

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

图1

图2

图3

图4

3、如果电脑网口接口已经正确连接了Kinco伺服,并正确的扫描出了从站kinco设备,在Devices的下面,可以看到Drive1(Kinco FD)的从站信息,并且已经和控制器的NC模式自动连接了 ,同时软件自动进入配置模式(conflg mode)

如果没有出现此蓝色齿轮模式将不能正确的进行PDO、SDO的读写。

扫描结果如下图:

四 通过COE-Online对伺服参数进行配置

1、扫描Kinco的CoE对象,在右侧可以看到有个COE-Online(如上图),在这里可以对伺服参数进行设置,做NC通讯控制必须保证伺服的IO口未定义任何功能,如有定义要对伺服默认的IO口功能进行取消配置。

2、参数截图如下,DIN1-DIN7的默认功能必须取消的是伺服使能(值为1),伺服复位(值为2),伺服模式控制(值为4),其它如限位(值为0x10和Ox20)等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详情参考伺服使用手册IO定义章节。

点击快速加入TwinCAT VIP社区领取完成教程

3、对伺服驱动器配置好相应的电机,截图如下,只需要在641001这个对象后面填入十六进制的对应电机代码即可。相关对应电机代码查询伺服使用手册电机章节

4、设置好伺服的同步周期301101,并确保开启同步时钟模式(301102值为1)。截图如下,默认伺服都已经开启同步时钟,且同步周期为2毫秒(301101值为1)。推荐使用1毫秒(301101值为0)和2毫秒(301101值为1),4毫秒和8毫秒失去了使用Ethercat的意义。

5、如上已经设置好伺服对应的参数,如果是第一次设置,则需保存对应控制参数(2FF001设为1)和电机参数(2FF003设为1),断电重启驱动器才有效。

6、设置好伺服对应的参数后,让伺服工作在8模式(606000设为8),则可以进行NC控制

7、在控制伺服过程中,如需调整伺服PI等性能参数,可如下图直接在COE-Online里边对应的速度环(60F9组对象)和位置环(60FB组对象)等,具体设置参考伺服使用手册性能调节章节,且注意这里设置的对象单位都是伺服内部单位,有些需要进行转换。详情参考伺服附录单位换算章节。

8、在COE-ONline里边找不到的对象或想更好的监控伺服等,请使用KINCO伺服上位机调试软件进行控制。

点击快速加入TwinCAT VIP社区领取完成教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