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信号灯、电梯控制、小车往返运动…这些入门的 PLC ...
交通信号灯、电梯控制、小车往返运动…这些入门的 PLC 编程怎么写?

楼主(2024-02-16):
十字路口的交通指挥信号灯布置
十字路口的交通指挥信号灯布置如下图:
1、控制要求
(1)信号灯系统由一个启动开关控制,当启动开关接通时,该信号灯系统开始工作,当启动开关关断时,所有信号灯都熄灭。
(2)南北绿灯和东西绿灯不能同时亮。如果同时亮应关闭信号灯系统,并立刻报警。
(3)南北红灯亮维持25s。在南北红灯亮的同时东西绿灯也亮,并维持20s。到20s时,东西绿灯闪亮,闪亮 3s 后熄灭,此时,东西黄灯亮,并维持2s。到2s 时,东西黄灯熄灭,东西红灯亮。同时, 南北红灯熄灭,南北绿灯亮。
(4)东西红灯亮维持30s。南北绿灯亮维持25s,然后闪亮3s后熄灭。同时南北黄灯亮,维持2s后熄灭,这时南北红灯亮,东西绿灯亮。
(5)以上南北、东西信号灯周而复始地交替工作状态,指挥着十字路口的交通,其时序如下所示。
2、PLC 接线
3、定义符号地址
4、梯形图程序
三层楼电梯控制
如下所示是三层楼电梯示意图。电梯的上升、下降由一台电动机控制;正 转时电梯上升、反转时电梯下降。各层设一个呼叫开关(SB1、SB2、SB3)、 一个呼叫指示灯(H1、H2、H3)、一个到位行程开关(ST1、ST2、ST3)。
1、控制要求:
(1)各层的呼叫开关为按钮式开关,SB1、SB2 及 SB3 均为瞬间接通有效
(即瞬间接通的即放开仍有效)。
(2)电梯箱体上升途中只响应上升呼叫,下降途中只响应下降呼叫,任何 反方向呼叫均无效,简称为不可逆响应。具体动作要求,如下表。
(3)各楼层间有效运行时间应小于 10S,否则认为有故障、自动令电动机停转。
序号
输入
输出
原停
层
呼叫层
运行方
向
运行结果
升
上升到 3 层停,这期间经过 2 层时
不停
升
上升到 3 层停
停
呼叫无效
升
上升到 2 层停
停
呼叫无效
降
下降到 2 层停
停
呼叫无效
降
下降到 1 层停
降
下降到 1 层停,这期间经过 2 层时
不停
2、3
升
先升到 2 层暂停 2S 后,再升到 3
层停
1、3
降
下降到 1 层停
3、1
升
上升到 3 层停
2、1
降
先降到 2 层暂停 2S 后,再降到 1
层停
任意
任意
任意
楼层间运行时间必须小于 10S,否
则停
多种液体自动混合装置
多种液体自动混合装置的 PLC 控制 如图所示为三种液体混合装置,SQ1、SQ2、SQ3 和 SQ4 为液面传感器, 液面淹没时接通,液体 A、B、C 与混合液阀由电磁阀 YV1、YV2、YV3、 YV4 控制,M 为搅匀电动机,其控制要求如下:
1、初始状态
装置投入运行时,液体 A、B、C 阀门关闭,混合液阀门打开 20s 将容 器放空后关闭。
2、起动操作
按下启动按钮 SB1,装置开始按下列给定规律运转:
①液体 A 阀门打开,液体 A 流入容器。当液面达到 SQ3 时,SQ3 按通, 关闭液体 A 阀门,打开液体 B 阀门。
②当液面达到 SQ2 时,关闭液体 B 阀门,打开液体 C 阀门。
③当液面达到 SQ1 时,关闭液体 C 阀门,搅匀电动机开始搅拌。
④搅匀电动机工作 1min 后停止搅动,混合液体阀门打开,开始放出 混合液体。
⑤当液面下降到 SQ4 时,SQ4 由接通变断开,再过 20s 后,容器放空, 混合液阀门关闭,开始下一周期。
3、停止操作
按下停止按钮 SB2 后,要将当前的混合操作处理完毕后,才停止操 作(停在初始状态)
参考程序:
霓虹灯广告屏控制器
霓虹灯广告屏控制器的设计用 PLC,对霓虹灯广告屏实现控制,其具体要求如下:
该广告屏中间 8 个灯管亮灭的时序为第 1 根亮→第 2 根亮→第 3 根 亮→…→第 8 根亮,时间间隔为 1s,全亮后,显示 10s,再反过来从 8→7→…→1 顺序熄灭。全灭后,停亮 2s,再从第 8 根灯管开始亮 起,顺序点亮 7→6→…→1,时间间隔为 1s,显示 20s,再从→2→…→8 顺序熄灭。全熄灭后,停亮 2s,再从头开始运行,周而复始。
参巧梯形图程序:
两个气缸程序控制器
设计程序,使两个气缸顺序动作,其顺序为:A1B1B0A0。
1、气控回路
2、位移-步骤图
3、I 型障碍信号分析
4、PLC 接线
5、定义符号地址
6、梯形图程序
自动售货机PLC控制
自动售货机的 PLC 控制,如下图所示的自动售货机示意图,其工作要求如下:
1.此售货机可投入 1 元、5 元或 10 元硬币。
2.当投入的硬币总值超过 12 元时,汽水按钮指示灯亮;当投入的硬币总值超过 15 元时,汽水及咖啡按钮指示灯都亮。
3.当汽水按钮灯亮时,按汽水按钮,则汽水排出 7s 后自动停止,这段时间内,汽水指示灯闪动。
4.当咖啡按钮灯亮时,按咖啡按钮,则咖啡排出 7s 后自动停止,这段时间内,咖啡指示灯闪动。
5.若投入硬币总值超过按钮所需的钱数(汽水 12 元,咖啡 15 元)时,找钱指示灯亮,表示找钱动作,并退出多余的钱。
1、参考答案:
以上的6个PLC技能,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已经掌握了吗?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扫描下方二维码↓↓↓
【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全套PLC资料包】
3款超实用工控小工具,电气工程师用了再也离不开!
2023-11-06
西门子、三菱指令大全,集齐了才知道PLC编程这么容易!
2023-11-04
【收藏】超全西门子资料包限时免费下载!
2023-11-03
经典的三菱PLC程序案例,走过路过莫错过!
2023-10-29
电气入门真的很简单,看完这126页PPT就够了,可下载!
2023-10-27
万用表经典口诀,这33点都看懂了,万用表也就精通了
2023-10-25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