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种超经典PLC程序编写套路,你采用的哪一种? ...
2种超经典PLC程序编写套路,你采用的哪一种?

楼主(2024-02-16):
更多精彩,点击关注“跟我学PLC吧”
写PLC程序的各位都是高手
因为需要懂得套路,也是思路,就平时常见的程序基本看过两种套路。
1、输出点用线圈输出,输出在程序里只有一处。
2、输出点直接用set和rst控制,一个输出点在程序里多处出现。
用什么套路,各自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A
我倾向第二种,第一种手自动切换有点麻烦增加程序步数,如碰到单控电磁阀,自动将气缸置位了。
这时切换到手动,手动控制该气缸时还得去把自动那个状态复位掉。
网友B
一般用M点控制线圈,程序里面控制一个线圈的可以是多个M点,就不会出现多线圈,和第一种差不多了 。
网友C
我倾向第二种,第一转来转去的麻烦
网友D
思路一,一个输出就是一套逻辑,是这个输出点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报警,复位,急停等一个逻辑。
思路二,set,rst,适合这个程序步骤,同时输出好几个。好比你要出门了,要拿手机,钱包,车钥匙,
简单举例就是:
思路一,什么时候拿手机,什么时候不拿手机;
思路二,到了出门这个逻辑,我就拿手机钱包,车钥匙;
总而言之,就是每个人的套路思路都是有的,那么你的套路究竟能不能写好一段程序呢?就得看实力了!下面我们来看看何为PLC程序质量呢~
PLC程序的质量?
对同一个控制要求,即使选用同一个机型的PLC,用不同设计方法所编写的程序,其结构也可能不同。尽管几种程序都可以实现同一控制功能,但是程序的质量却可能差别很大。
程序的质量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来衡量:
NO.1程序的正确性
应用程序的好坏,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正确。所谓正确的程序必须能经得起系统运行实践的考验,离开这一条对程序所做的评价都是没有意义的。
NO.2程序的可靠性好
好的应用程序可以保证系统在正常和非正常(短时掉电再复电、某些被控量超标、某个环节有故障等)工作条件下都能安全可靠地运行,也能保证在出现非法操作(如按动或误触动了不该动作的按钮)等情况下不至于出现系统控制失误。
NO.3参数的易调整性好
PLC控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灵活性好,容易通过修改程序或参数而改变系统的某些功能。例如,有的系统在一定情况下需要变动某些控制量的参数(如定时器或计数器的设定值等),在设计程序时必须考虑怎样编写才能易于修改。
NO.4程序要简练
编写的程序应尽可能简练,减少程序的语句,一般可以减少程序扫描时间,提高PLC对输入信号的响应速度。当然,如果过多地使用那些执行时间较长的指令,有时虽然程序的语句较少,但是其执行时间也不一定短。
NO.5程序的可读性好
程序不仅仅给设计者自己看,系统的维护人员也要读。另外,为了有利于交流,也要求程序有一定的可读性。
看完之后不知道各位是否心痒难耐,小编已经迫不及待为大家准备一些上手的案例,赶紧试一试编写程序吧!
PLC经典案例
如何领取
内含117个三菱PLC例程,777个西门子PLC例程,29例 PLC经典编程案例!
西门子S7-200SMART/1200/1500PLC程序案例,欢迎下载学习!
2023-09-03
ABB机器人编程仿真软件(RobotStudio)安装教程
2023-09-02
5000套电气CAD图纸免费领取!
2023-09-01
西门子、三菱指令大全,集齐了才知道PLC编程这么容易!
2023-08-23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免费下载!
2023-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