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批量定义导线颜色和单独修改一段导线颜色? ...
如何批量定义导线颜色和单独修改一段导线颜色?

楼主(2024-02-20):
当使用EPLAN软件绘制电气原理图时,会发现导线颜色统一都是红色(如下图所示),但实际的进线电源线是有标准的颜色的,类似三相四线一般的导线颜色为:A相黄色,B相绿色,C相红色,N线蓝色,方便现场快速区分与维护安全。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下如何批量定义导线颜色和单独修改一段导线颜色。
一、电位定义点
EPLAN电位定义点是一种用于电气设计的工具,它可以帮助设计师快速准确地定义电路的电位点,从而提高设计效率和减少错误率,同时也可以定义电路的颜色。
①:首先在三相四线进线电源分别插入一个电位定义点,菜单栏“插入”—“电位定义点”,如下图所示;
②:双击电位定义点,设置电位名称:L1/L2/L3/N,截面积,颜色:黄/绿/红/蓝,如下图所示;
③:接下来是最重要的一步,按上述步骤设置完成后需要点击“更新连接”;菜单栏“项目数据”—“连接”—“更新”,如下图所示;
④:更新连接完成后,导线颜色会根据你设定的颜色进行变化,如下图所示;
二、连接定义点
通过“电位定义点”进行批量性的相线导线颜色修改后,会发现相线经过电气元件后的颜色也变化了,如上图所示经过Q2空开后连接接触器的导线。这个时候可以使用“连接定义点”去单独修改一段导线的颜色。
①:插入连接定义点;菜单栏“插入”—“连接定义点”,如下图所示;
②:双击连接定义点,修改导线颜色为红色或者其他颜色,如果发现原本默认设置为红色,但实际导线颜色无变化,可将颜色修改成另一种颜色,点击确定后再设置回红色;
③:连接定义点设置后导线会实时刷新,不需要点击“更新连接”,如下图所示;
以上为两种设置导线颜色的方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修改。
文章来源: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邱国强;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违者必究!
EPLAN软件下载
长按二维码识别关注
公众号后台回复【EPLAN】
即可免费下载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