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500使用SIMATIC存储卡

楼主(2024-02-21):
SIMATIC 存储卡的功能

S7-1500 的 SIMATIC 存储卡是一种由西门子预先格式化的 SD 存储卡,用于存储 CPU 的用户程序。该存储卡兼容 Windows 操作系统。

注意

格式化 SIMATIC 存储卡

用户仅可以删除文件和文件夹。如果使用 Windows 工具对 SIMATIC 存储卡进行格式化(如,通过市售读卡器),则该存储卡将无法再用作 S7 CPU 的存储介质。

设置卡类型

SIMATIC 存储卡可用作程序卡或固件更新卡。

要设置存储卡类型,则需将 SIMATIC 存储卡插入编程设备的读卡器中,然后从项目树中选择“读卡器/USB 存储器”(Card reader/USB memory) 文件夹。在所选存储卡的属性中,指定卡类型:

  • 程序

    可将程序卡用作 CPU 的外部装载存储器,用于存储 CPU 的整个用户程序。用户程序将传送到工作存储器中并在工作存储器中运行。如果移除包含用户程序的 SIMATIC 存储卡,则用户程序将无法使用。

    目录:SIMATIC.S7S
    固件卡

    S7-1500 模块的固件文件可存储在 SIMATIC 存储卡中。因此,可通过专门准备的 SIMATIC 存储卡进行固件更新。

    目录:FWUPDATE.S7S

将对象从项目传送到存储卡

将 SIMATIC 存储卡插入编程设备或外部读卡器时,可将以下对象从项目树传送到 SIMATIC 存储卡中:

    单独的块(允许多选)

    这种情况下可以进行一致传送,因为进行块选择时已考虑到块之间的相关性。

    PLC

    此时,所有与处理相关的对象(如,块和硬件配置)都将传送到 SIMATIC 存储卡。具体过程与下载过程类似。

要进行传送,可通过拖放操作移动对象或使用“项目”(Project) 菜单中的命令“读卡器/USB 存储器 > 写入存储卡”(Card reader/USB memory > Write to memory card)。

将对象从 SIMATIC 存储卡传送到项目中

通过以下方法传送对象:在项目树中选择 SIMATIC 存储卡符号并将其拖放到项目中的一个 CPU 上。SIMATIC 存储卡中的内容必须与项目树中的 CPU 类型相对应。如果块之前已存在,则在传送前应先将其删除。

存储卡功能

S7-1500使用SIMATIC存储卡作为程序存储器。SIMATIC存储卡主要有以下功能:

    作为CPU的装载存储区,离开存储卡CPU就无法运行。

    可以用于更新S7-1500CPU及集中式IO模块的固件版本。

    读取服务数据。
清除存储卡中的项目数据

有些情况需要清除存储卡中的项目数据:

    忘记了设置的读写保护密码,如果需要再次下载程序时。

    当前要下载的博途项目版本比存储卡里的项目版本低,比如,存储卡中的博途项目版本是V16,但是当前需要下载V15版本的项目,就有可能下载不了。

    下载项目过程中发生了意外终止,比如网络中断,这样会造成存储卡中的项目不完整,TIA STEP7无法再连接CPU进行下载。

清除存储卡项目数据的方法:

    通过 CPU 的显示屏进行格式化。

    使用TIA STEP 7 进行格式化。

    使用市售SD卡读卡器删除项目文件。
1.通过 CPU 的显示屏进行格式化

这种方式无需额外硬件和软件,但要求CPU和显示屏的固件版本必须大于或等于V2.0。这种方式适用于忘记读写保护密码的情况。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通过左右箭头键选择Settings菜单,点击OK键进入,如图1所示。

图 1 选择进入Settings菜单

(2) 通过下箭头键选择Card handling菜单项,单击OK键进入,如图2所示。

图 2 选择进入Card handling菜单项

(3) 选择Format card菜单项,单击OK键进入,如图3所示。

图 3 选择进入Format card菜单项

(4) 单击OK键确认进行格式化操作,PLC将进入STOP模式,如图4所示。

图 4 确认格式化操作
2.使用TIA STEP7 进行格式化

这种方式需要一台安装了博途软件的计算机,并跟CPU在线连接,这种方式不适用于忘记读写保护密码的情况。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① 在项目树中双击“在线访问”。
② 选择电脑网卡。
③ 双击“更新可访问的设备”菜单项。
④ 选择搜索到的连接的CPU。
⑤ 打开 CPU 的“在线与诊断”视图。
⑥ 选择"功能"菜单中的"格式化存储卡"。
⑦ 单击"格式"。
⑧ 单击"是"确认提示。

上述操作步骤如图 5 所示。

图 5 TIA STEP7 格式化操作
3.使用市售SD卡读卡器删除项目文件

这种方式需要一台计算机和市售SD卡读卡器,不需要安装博途软件,这种方式适用于忘记读写保护密码的情况。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将 SIMATIC 存储卡插入到SD卡读卡器。

    通过 Windows 资源管理器打开读卡器。

    删除如图6所示的项目数据文件。

图 6 市售SD卡读卡器删除项目文件

4. 在从读卡器中拔除存储卡之前应先操作“弹出”(Eject) ,如图7所示,否则可能会丢失数据。

图 7 “弹出”存储卡

注意:如果电脑设置了显示隐藏文件,还可以看到隐藏的系统文件,如图8所示,这些系统文件是不能删除的,也不允许对存储卡进行windows的格式化。

图 8 不能删除系统文件

---------------------END--------------------------

每天进步一点点

Make small but daily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