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 PLC如何通过(485口进行上下载程序) ...
S7-200SMART PLC如何通过(485口进行上下载程序)

楼主(2024-02-21):
学过S7-200SMART PLC的伙伴们肯定知道S7-200SMART PLC是通过以太网口来进行通信和上下载程序,那么问题来了?可不可以使用S7-200 SMART CPU 集成的RS485 端口进行上下载程序呢?当然可以,接下来就带大家来实现使用485口进行上传和下载程序。
一、组态配置与通信线
第一步:(系统块—组态CPU、RS485端口)
第二步:(编程电缆:6ES7901-3DB30-0XA0 (S7-200 USB/PPI 电缆))
第三步:(通信接口选择PC/PPI cable.PPI.1)
第四步:(搜索中)
温馨提醒:站地址和波特率不需要进行设置,编程电缆会搜索所有波特率,最终把实际的站地址和波特率显示出来。
第五步:(搜索完成,查找到CPU)
第六步:(已成功连接)
二、上传程序
第一步:(点击上传)
第二步:(上传成功,检查程序)
三、下载程序
第一步:(点击下载当前程序)
第二步:(下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