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 PLC与编程软件链接不成功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4-02-21):
点击上方“ 技成培训 ”,选择“置顶公众号”

12万+工控人关注的微信平台:技术分享、学习交流、工控视频

经常有学员问到S7-200 SMART PLC与编程软件链接不成功的问题,下面列举一下通信不成功时的解决方法,可以按下面的方法一一的去排查:

1、 检查硬件连接

网络电缆是否连接好,在 CPU 本体左上角以太网接口处有“以太网状态”指示灯 “LINK” ,此灯常亮表示以太网连接成功。

2、 检查编程设备的 IP 地址是否与 CPU 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中
编程设备必须与 CPU 在同一网段中。S7-200 SMART CPU 预置的 IP 地址为:192.168.2.1。

3、 通信参数不匹配
若下载系统块,注意用户项目系统块中的 CPU 类型是否与实际 CPU 类型相符合,若不符合则会报错。

4、 在控制面板里面的设置PC/PG接口处的应用访问程序设置为“MWSMART………”这选项。

5、 在设置PC/PG接口中的LLDP/DCP中,确认当前的PC网卡以勾选。

6、 在电脑的任务管理器的进程中,看看是否有S7oiehsx.exe这个进程,如果没有可能是因一些杀毒软件的阻止等原因造成的没有启动。如发现没有启动需要手动通过路径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S7IEPG把它启动起来。

7、 检测当前系统的启动项中是否禁止了PNIOMGR,如果禁用了,请使能该启动项。

8、 如果还是不能访问到设备,建议重装操作系统。

问题1、用step7 microwin smart v2.2软件通过以太网和200 SMART PLC建立通讯连接时,一开始找不到CPU,后来查资料手动运行PNIOMGR.EXE程序后,能够找到CPU了,但是一点击“确定”按钮后就提示“端口无法打开或正在被其它应用程序使用”,重新启动电脑也不行。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

答:1、检测当前系统的启动项中是否禁止了PNIOMGR,如果禁用了,请使能该启动项,手动运行PNIOMGR.EXE。

2、在电脑右键---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SIMATIC S7DOS Help Service是否是自动,已启动状态,如果不是,修改为这个状态。

3、在电脑的网络和共享中心-本地连接-属性-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V4 )中,发现更改IP地址无论怎么改都网络都连不上,怎么办?

答:如果更改IP地址无论怎么改都网络都连不上时,在浏览器打开192.168.0.1(根据你电脑的IP地址,如192.168.1.1或192.168.2.1),进行路由器设置,在LAN口设置里面设置IP地址和子网掩码。

作者:技成讲师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赶快分享给小伙伴一起涨姿势吧!

点击阅读原文学习电工、plc、变频伺服、数控机器人等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