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系列PLC自由口通信分享(4)

楼主(2024-02-21):
点击上方“ 技成培训 ”,选择“置顶公众号”

11万+工控人关注的微信平台:技术分享、学习交流、工控视频

在上一篇文章中,与大家分享了S7-200系列PLC中自由口通信中的接收指令、消息接收时用于判断消息的起始和结束的几种方式,也给大家分享了下使用起始符和结束符作为消息的起始和结束的判断,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下自由口通信中的第二种方式(空闲线)用于判断消息起始的过程。

空闲线概念:

空闲线条件定义为传输线路上的安静或空闲时间(即在传输线路中没有信号的变化)。

在串行异步通信的过程中,信息的发送时以位的方式进行传输,每一个位的状态为“0”或是为“1”,对于传输线路来讲传输“0”或是“1”则传输线路上会表示为不同的电平,有电平的变化,则说明不是一个安静或是空闲的状态,若有数据进行传输时,那么这个安静或是空闲的状态维持的时间就不够长或是没有,就算发送的数据全部是0或是1来讲,也会有电平的变化,因为一个字符中起始位用“0”表示,停止位用“1”表示。但当不发送数据时,传输线路中并没有电平的变化,则就可以产生一段安静或是空闲的状态。

在串行异步通信中的数据传输过程中,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接着发送的,发送完第一个字符后发送第二个字符,每个字符的发送都是以位的方式一个一个位进行传输的。因此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这个传输线路上的安静或空闲的时间段比较端,但如果没有数据发送的时候,空闲或是安静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们可以在启动接收指令后,就开始侦测传输线上的空闲或安静时间,如果空闲或安静时间到了,而且也没有接收到数据,说明这段时间线路上是没有数据的传输的,过了空闲时间后,接收到了数据,则说明有数据开始传输了,所以可以把接收到的第一个字符就认为是这条信息的起始,是一个有效的字符把它存储到接收缓冲区中。

若在启用了接收指令后,开始检查传输线路中空闲线的时间,但在空闲线的设定的时间内接收到字符,这时PLC会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消息,可能接受到的是一条信息中某个段的数据,所以不把他作为一个有效的数据,PLC会丢弃接收到的这个字符然后重新启用空闲线检测。过程如下图所示:

空闲线时间的设置:

要使用空闲线的时间去作为消息的起始的判断必须要做以下两个设置:

(1)设置接收功能的控制字节,告诉PLC使用空闲线作为消息的起始判断

(2)设置空闲线的时间长度。

控制字节的设置如图所示:

使用空闲线的时,需要把控制字节中的SM87.4/Sm187.4 设置为1,表示使用空闲线检测起始。

设置空闲线时间的长度:

空闲线时间的长度设置:可以使用传送指令给SMW90(port0)或是SMW190(port1)设置空闲线的时间 ,空闲线时间设置的长度通常为3.5个字符的时间长度,

假设通信格式设置中为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无奇偶校验,1个停止位,9600bps,则一个字符的传输时间为1ms多一点的时间,所以3.5个字符的时间长度,我们可以把空闲线时间设置为4ms。

下面以空闲线作为消息的起始,以结束符(16#26 )作为消息的结束为例,设计一段接收的程序来说明设置过程:

未完,待续.......

赶快分享get朋友一起学习!

点击阅读原文学习plc、机械制图、数控机器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