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模拟量模块使用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4-02-21):
点击上方↑『技成培训』关注中国制造业在线教育领导品牌

90000+小伙伴已关注的工控微信平台:技术分享、学习交流、工控视频

‍S7-200的PLC使用EM231或是EM235模块注意的地方

在实际的使用中,使用EM231或是EM235模拟量模块进行模拟量信号采集时候,往往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外面信号不管怎么变化,在模拟量转换后所得到的数字量要么是最小值,要么就是最大值32767。

  (2)所得到的数字量波动比较大,不够稳定

  出现这两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我们对于这两种模块使用时候的一些细节没有注意,使用这两种模块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需要设置正确的DIP开关,EM231或是EM235模块上都有DIP开关,其作用主要供用户正确设置其模拟量的输入量程及输入类型。DIP开关的设置应用于整个模块,一个模块只能设置为一种测量范围。DIP开关设置好后,必须重新上电,重新上电后,模块的设置才生效。若没有正确设置DIP开关,那么测量所得到的结果就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EM231和Em235模块的DIP开关设置说明:

  (2)正确的接线,对应不同类型的传感器需要按照其正确的接线方式进行接线。如图所示:

对于电压信号的接线:

  电流信号接线图:

(3)如果使用电流信号输入的时候,对于未使用的通道需要进行短接,如上图所示

(4)对于使用的是不同的电源,即传感器电源和供电电源不是用一个电源的情况下需要做等电位连接,也就是说把他们各自的M端连接在一起。

(5)若使用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太长或绝缘不好的情况也可能出现采样所得的数字量波动比较厉害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滤波功能对其进行滤波。在编程软件中的系统块里面可以设置其滤波功能,如图所示:

  需要设置其采用数和死区。
  采样次数区域包含了由几个采样的平均值计算得出的值。当N 与采样次数 相等时计算该值。死区定义了允许偏离于平均值的最大值。

这么精彩的内容,你不分享一下吗?

长按识别二维码

关注技成培训

点击阅读原文,免费学习plc教程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