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SMART PLC的定时器只能定时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2024-02-21):
微信搜一搜

技成培训
有很多初学者刚开始学习S7-200SMART PLC发现定时器只有256个定时器,如果不够用怎么办?本文章会详细介绍创建定时器库,一招教你解决这个烦恼。

一、 指令库调用
调用库如图1所示,使用库需要注意事项:

1) 设定天数(D_PV)不能设成负数,如果设成负数会自动赋值0;

2) 设定小时(H_PV)不能大于23,大于会自动赋值23,不能小于0,如果小于自动赋值0;

3) 设定分钟(M_PV)不能大于59,大于会自动赋值59,不能小于0,如果小于自动赋值0;

4) 设定秒(S_PV)不能大于59,大于会自动赋值59,不能小于0,如果小于自动赋值0;

5) 时间的当前值(D_CV、H_CV、M_CV、S_CV)引脚不能不能手动赋值干扰,除调试外可以修改,如果修改不符合时间规则,会导致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6) 如果时间设定都为0,报错输出位(Error_OUT)输出为1;

7) 当前值大于等于设定值时,完成输出位(Done_OUT)输出为1,如果报错位为1,则变为0;

8) P_temp和P引脚为沿脉冲信号,不可手动干预或者用于正在使用的位,否则可能会导致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9) RUN_time引脚的条件接通时,定时开始,如果报错位为1,则不执行定时;

10) R_CV引脚的条件接通时,定时器当前值复位为0;

11) 使用过程中EN要接通,否则无法正常使用库。

图1

二、 指令库编写
重复调用的库,需要变量建立的正确,否则多次调用无法正常运行,如果对建立库不太会,可以先去看一下这方面的课程学习一下。

1. 形参变量表建立

变量表建立如图2所示,每个变量表的作用可以看注释说明,这里不做介绍。

图2

2. 形参子程序

子程序每一段程序都有注释讲解,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说明,如图3—图8所示。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总结
以上就是整个200smart的定时器不够用的解决方法,文章内容如有错误请联系我们。

说明
200smart编程软件

STEP 7-Micro/WIN SMART v2.5或者以上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