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FX3U PLC控制物料温度检测系统案例

楼主(2024-02-21):
1.案例(项目)描述

某一台设备,生产产品中间有一个环节,需要对产品的温度进行测量。产品由传送带左侧流入,当产品走到传感器X0位置时,设备传送带停止,产品对角有2个校正位置的气缸会动作,同时伸出对产品位置校正。(此处气缸选择单头气缸,有信号时伸出,没信号时缩回)

该位置有另外一个气缸w,气缸上安装有一个长条状的温度感应器,此时气缸会伸出,开始测量产品内部温度,15s后,采集该点温度,气缸缩回,传送带启动,等待下一个产品进入。

设备上有一个威纶通触摸屏,要求每次测量是的温度数据显示到触摸屏上,同时要求,触摸屏做一个按钮,按下按钮后,可以导出所有产品的温度数据到U盘,生成excel表格。

2、任务实施

<1>.FX3U-3A-ADP模块使用

  1)模块的数据对应如下

我们选择的是0~10V对应0~4000的量程范围,也就是0~4000的数值对应0~150的温度,由4000/150=26.667可知,每一度温度对应的数值为26.667,编写程序时,只需要用实际数值除以26.667,就能得出实际温度。

温度数据的存放地址

由上表可知温度的数据保存在D8260寄存器里

<2>. I/O分配

第一台PLC

输入点

注释

输出点

注释

X0

到位感应

Y0

传送带启动

X1

校位1伸出感应

Y1

校位1伸出

X2

校位1缩回感应

Y2

校位2伸出

X3

校位2伸出感应

Y3

测温气缸伸出

X4

校位2缩回感应

X5

测温气缸伸出感应

X6

测温气缸缩回感应

X7

启停控制

<3>.电路图纸

<4>.程序编写

启停控制。

按下X7按钮,可以控制启动标志位M0的启停,M0启动时,传送带运行,除非进入测温控制才会停止,在运行时如果到位感应器感应到物料,就会触发测温控制,此时让D0自加1,进入动作的第1步。

第1步 位置校准。

当D0等于1时,两个校准气缸都伸出伸出到位都感应到时,延时0.5s,确保位置停稳,之后D0自加1,进入下一步。

第2步 校准缩回。

当D0等于2时,进入此步动作,此时Y1,Y2都没有伸出,气缸会自动缩回,当两个缩回感应器感应到位时,触发D0自加1,进入下一步。

第3步 测温

等进入第3步时,触发测温气缸伸出进行测温,为了确保温度测量准确,需要感应器伸出15s时间测量,时间到了,才采集对应的温度,温度保持的地址为D8260,需要把这个数据用FLT指令转换成浮点数,才能进行小数的运算,把数值除以26.667,得到实际的温度保存在D12里面,同时触发温度记录的继电器M2(此处的数据需要在触摸屏进行设置做记录,触摸屏使用M2作为信号,该信号导通,及把D12的数据记录起来,这个可以从后面触摸屏的制作中了解),之后触发D0自加1,进入下一步。

第4步 复位

进入第4步,当测温气缸缩回时,复位测温启动M1,同时清空D0,动作执行完毕。

触摸屏程序

触摸屏选择威纶通TK8071IP型号的,新建一个工程,并添加一个三菱FX3U型号的PLC,之后点击资料取样功能,新增一个资料取样。

选择触发式的资料取样,OFF->ON时触发,取样结束后设置为OFF,地址选择M2,因为PLC程序里面只是置位了M2,触发记录,记录完毕必须要把这个信号复位掉;后面选择记录数据的来源为D12,把数据保存到HMI里面,时间暂时设置为30天(最大设置90天)

然后点击通道数,添加一个通道,由于我们的数据温度是浮点数,所以这里就添加一个32位的浮点数变量(float)之后点击确定即可。

接下来可以设置温度曲线界面,点击趋势图,选择像素为10个像素

最后设置通道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50即可

需要导出数据,可以点击备份,选择历史资料取样,选择手动即可

制作完的页面如下

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技成-陈育鑫,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领取三菱1117个实用电气案例资料

【微信扫码】

即可免费领取三菱案例图例!

点分享

点收藏

点点赞

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