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5U 与电脑的通信链接

楼主(2024-02-21):
写完程序之后,就要利用电脑把程序下载到 PLC 中,此时就需要利用到 PLC 跟电脑通讯的技能。一般这种通讯有以下四种方式:以太网通讯、串口通讯、USB 通讯以及通过其他设备穿透通讯。FX5U 可以利用内置的以太网口跟电脑进行通信。网口通讯主要有两种形式:直接链接与通过交换机链接。在本节中会介绍这两种形式该如何进行链接。

直接链接

(1)确认电脑与 PLC 通过网线连接后,在导航窗口单击“连接目标”,之后双击全部连接目标中的“Connection”,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直接连接设置,再点击通信测试,如图 2-17所示。如果电脑上有两个适配器,那么就要选择对应的适配器进行链接,可以在适配器下拉的菜单中进行。

图 2-17

(2)通讯成功,如图 2-18所示。

图 2-18

注:当适配器无指定接通不了时,可以点开适配器进行选择适配器再进行通信测试。22

通过交换机链接

(1)确认电脑与 PLC 通过交换机连接后,在导航窗口单击“连接目标”,之后双击全部连接目标中的“Connection”,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其他连接方法”,打开“其他连接方法”,如图 2-19所示。

图 2-19

(2)进入连接目标指定后,双击“CPU 模块”。在弹出的“可编程控制器侧 I/F CPU模块详细设置”窗口中选择“经由集线器连接”,然后点击“搜索”。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是”,如图 2-20所示。

图 2-2023

(3)在“CPU 搜索适配器指定”窗口中点击“确定”,如果集线器有路由功能,应在适配器中选择对应的适配器之后点击“确定”,如图 2-21所示。

图 2-21

(4)双击搜索出来的 IP 地址,之后对应的 IP 地址会正确的显示到“经由集线器连接”下的 IP 地址中,确认好之后点击“确定”,如图 2-22所示。

图 2-22

(5)打开电脑上的宽带连接,然后双击,如图 2-23所示。

图 2-2324

(6)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更改适配器选项”,然后双击“以太网”。在“以太网状态”中点击“属性”,在“以太网属性”中双击“Internet 协议版本 4(TCP/IPv4)”,在“Internet 协议版本 4(TCP/IPv4)属性中”选择“使用下面的 IP 地址”,并把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设置成“192.168.3.0”和“255.255.255.0”,设置成这样的目的是要将电脑跟 PLC的 IP 地址保持在同一网段,如图 2-24 所示。

图 2-24

(7)返回到 GX Works3 界面,点击“通讯测试”,通讯测试成功后,点击“确定”,最后点击“确定”,即可完成电脑与 PLC 之间的通讯,如图 2-25 所示。

图 2-25

加入学习群一起讨论学习,领取免费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