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技术 | FX5U系列PLC内置功能的使用

楼主(2024-02-21):
本栏目将邀请三菱电机自动化的顶尖专家&资深工程师主笔,以图文并茂加以短视频的形式,生动讲解涵盖控制产品、驱动产品、机器人......乃至全系列FA主流产品。新功能、常用功能和典型应用,你想要的全都有!
本期看点
FX5U系列PLC内置模拟量功能
FX5U系列PLC内置定位功能使用
看点
FX5U系列PLC内置模拟量功能
视频简介
本视频主要讲解三菱电机FX5U系列内置模拟量功能的设置参数方法及步骤。
FX5U内置输入输出模拟量的规格
三菱电机FX5UCPU内置有2路模拟量电压输入和1路模拟量电压输出。
① FX5U内置模拟量输入规格:
② FX5U内置模拟量输出规格:
③ FX5U内置模拟量输入输出引脚定义:
④ FX5U内置模拟量输入配线:
⑤ FX5U内置模拟量输出配线:
FX5U内置模拟量输入功能的参数设置步骤
1. 基本设置
(1)在左侧导航窗口中,在左侧导航窗口中,点击参数→FX5UCPU→模块参数,双击模拟输入,进入模拟量输入参数设置界面。
(2)将CH1的“A/D转换允许/禁止设置”设置为允许。
2.应用设置
(1)报警输出功能的设置
(2)比例尺超出检测功能的设置
(3)比例缩放功能的设置
(4)移位功能的设置
(5)数字剪辑功能的设置
3.工程下载及监视:
(1)参数设置完成后,将工程文件下载到FX5U中,并复位CPU。
(2)打开监看窗口,输入SD6020,可以观察到SD6020有数值变化,旋转电位器,SD6020的值跟随一起变化。
FX5U内置模拟量输出功能的设置步骤
1.基本设置
(1)在左侧导航窗口中,点击参数→FX5UCPU→模块参数,双击模拟输出,进入模拟量输出参数设置界面。
(2)将CH的“D/A转换允许/禁止设置”和“D/A输出允许/禁止设置”都设置为允许。
2. 应用设置
(1)报警输出功能的设置
(2)模拟输出HOLD/CLEAR功能的设置
(3)比例缩放功能的设置
(4)移位功能的设置
3.工程下载及监视:
(1)参数设置完成后,将工程文件下载到FX5U中,并复位CPU。
(2)打开监看窗口,输入SD6180,在SD6180中任意设置一个0~4000的值,观察电压表数值是否按比例发生变化。
看点
FX5U系列PLC内置定位功能使用
视频简介
本视频主要讲解、iQ-F系列PLC内置定位功能的参数设置,定位指令介绍,程序编写,和实验步骤
内置脉冲定位功能介绍
iQ-F系列PLC内置定位功能,是使用PLC的高速脉冲输出端子,对伺服电机/步进电机进行定位控制的功能。
应用场合:使用脉冲控制的通用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进行定位控制
参数设定
[参数]-[模块参数]-[高速IO]-[定位]-[详细设置]-[PLUSE/SIGN(脉冲输出方式)]
指令介绍
DHCMOV:用于修改轴的指令当前位置值,例如回原点(把当前位置值改为0)
DDRVA:对伺服轴进行绝对定位运行
DDRVI:对伺服轴进行相对定位运行
程序编写
实验步骤
1、相对定位控制:执行“相对定启动=ON”;定位完成后,执行“相对定启动=OFF”。
2、回原点控制:执行“当前位置更改=ON”;“当前位置值=0”,执行“当前位置更改=OFF”。
3、绝对定位控制:执行“绝对定启动=ON”, “当前位置值=2000” ,执行“绝对定启动=OFF”;执行“绝对定启动=ON”, “当前位置值=0” ,执行“绝对定启动=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