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博图为什么叫做博图?

楼主(2024-02-22):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TIA 是 Totally integrated automation 的缩写,就是全集成自动化的意思。“Portal”的英文词义是“入口”,也就是“开始的地方”。TIA Portal 被称为TIA 博途,寓意为全集成自动化的入口。

TIA 博途编程软件秉承西门子公司的自动化技术和各种新产品的发展理念,面向全集成自动化的目标,在品质和功能上进行了大幅度的提升。

TIA 博途编程软件于 2009 年发布第一款,其名称是 SIMATIC STEP7 V10.5,即 STEP 7 basic。现在已经有 V10.5、V11、V12、V13、V14、V15 等版本。它们支持西门子最新的 PLC 控制器 S7-1200、S7-1500,并向下兼容 S7-300、S7-400等系列 PLC,以及 WinAC 控制器。

在传统的电气自动控制系统中,编辑 PLC 程序需要一款软件,编辑 HMI(人机界面)也需要一款软件,而配置现场设备(变频器、运动部件等)还需要另外的软件。各个环节必须紧密联系,才能构成一个控制系统。而 TIA 博途编程软件将这几款软件集成在一起,进行资源共享,统一进行配置、编程和调试。在这种背景下,优化了很多功能,又增加了很多新颖的、实用的功能,大大降低了成本。

TIA 博途编程软件的主要特点如下:

① 高度集成化。各个设备的组态、配置和编程高度集成,各部分的数据统一管理,因此操作层、控制层、现场层的各种参数和变量可以高度共享。例如,PLC 中的变量可以直接拖拽到 HMI 的界面上。此外,所有部件之间的通信设备也是集成配置和管理的,只要把通信方案组态好,通信的双方就可以自动地配置相关的协议,可以实现更为高效的通信。

② 友好的编程界面。在编程软件的界面上,以左边的项目树为核心,项目中的所有文件通过树状逻辑结构,合理地分布在项目树中。单击项目树中的某一个文件,就可以在编辑区中打开该文件的编辑窗口。同时,下方的巡视窗口会显示相应的属性和其他信息。最右边是资源卡,它分为多个选项。内容相当丰富,包括 CPU 和扩展模块的各种型号、各种编程指令、HMI 的各种控件等。随着编辑区工作内容的不同,资源卡中的编程元件也“随机应变”,可以非常方便地选择当前所需要的资源。

在编程界面中,每个窗口都可以固定位置,也可以拖拽到主窗口之外的任意位置,以便于分屏编辑。

③ 实行结构化的编程。按照整个系统的控制要求,可以将一个复杂的程序,按照控制功能分解成一些比较小的子程序,这些子程序被称为“块”。通过组织块(OB)、功能块(FC/FB)、数据块(DB)分别进行编程,并根据需要分别进行调用。整个程序结构清晰,便于查找、编辑和调试。

④ 丰富的指令系统。在 TIA 博途编程软件的指令库中,对指令系统进行了全新的规划,不仅整合了经典 STEP7 中的多种指令,还增加了一些 IEC 标准指令、工艺指令、内部可以转化的指令。

⑤ 灵活多变的指令添加方式。编程指令的添加有多种方式,可以从指令资源卡中拖拽;从收藏夹的指令中拖拽;从空功能框中选取。还可以就地更换指令,从程序中复制指令。

⑥ 灵活多变的变量添加方式。变量的添加也有多种方式,可以从变量表中拖拽/复制;从数据块中拖拽/复制;在程序块中拖拽;从硬件组态界面中拖拽。

⑦ FB 的调用和修改更加方便。当 FB 被建立或删除时,软件可以自行管理背景数据块的建立、删除和分配。当 FB 被修改后,其对应的背景数据块也会自动更新。

⑧ SCL、Graph 语言的使用更加灵活。SCL 是 Structured Control Languagr(结构化控制语言)的缩写,Graph 是顺序功能图。它们在 TIA 环境中编辑时,不需要任何附加软件,就可以直接建立程序块。

⑨ 综合了 HMI 人机面板下的一些常用功能。例如时间同步、在 HMI 上显示 CPU 诊断缓存等功能。这些功能通过简单的设置就可以完成,不再需要烦琐的程序和设置。

⑩ 更加方便的帮助系统。TIA 软件中设置了大量的帮助信息,并进行了合理的编排,便于查询。在编程过程中,如果某个元件或指令需要获取帮助,只需要将鼠标放在它的上方,就会显示一个笼统的帮助信息。单击这个帮助信息,就会展开一个更为详细的帮助信息。如果再次单击其中的链接,就会获取与其关联的更多知识。k 具有更好的程序保护措施。对于 S7-1200、S7-1500 型 PLC,程序的加密功能进一步提高。一段程序可以和 SD 卡上的序列号绑定,也可以与 CPU 序列号绑定。加密的程序即使被其他人整体复制,也不能在其他 PLC 中运行。l 更加丰富的调试工具。TIA 博途软件不仅优化了原有的调试功能,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实用的调试功能,例如跟踪功能。它可以按照某个 OB 的循环周期,采样记录某个变量的变化情况。

TIA博途编程软件的类型

TIA 博途编程软件包括 TIA 博途 STEP 7、TIA 博途 WinCC、TIA 博途 Startdrive、TIA 博途 SCOUT。

TIA 博途 STEP 7

TIA 博途 STEP 7 用于对 S7-1200 PLC、S7-1500 PLC、S7-300/400 PLC、WinAC 软件控制器进行组态和编程。

TIA 博途 STEP 7 具有两种版本:

① TIA 博途 STEP 7 基本版(STEP 7 Basic), 用于 S7-1200 PLC。

② TIA 博途 STEP 7 专业版(STEP 7 Professional), 用于 S7-1200 PLC、S7-1500 PLC、S7-300/400 PLC、WinAC 软件控制器。

TIA 博途 WinCC

TIA 博途 WinCC 是全新的 SIMATIC WinCC,适用于大多数人机界面的编程,包括 SIMATIC 触摸型和多功能型面板、新型 SIMATIC 人机界面精简及精智系列面板,也支持基于 PC 多用户系统上的 SCADA(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应用。

TIA 博途 WinCC 目前有 4 种版本,可以根据控制系统的需要进行选用。

① TIA 博途 WinCC 基本版(WinCC Basic),它包含在 TIA 博途 STEP 7产品中,用于组态精简系列面板。

② TIA 博途 WinCC 精智版(WinCC Comfort),它用于精简面板、精智面板、移动面板,在当前基本上可以组态所有的面板。

③ TIA 博途 WinCC 高级版(WinCC Advanced),它除了组态面板之外,还可以组态基于单站 PC 的项目。

④ TIA 博途 WinCC 专业版(WinCC Professional),它除了具备 WinCC 高级版的功能之外,还可以组态 SCADA 系统。

PLCSIM V14 SP1

PLCSIM V14 SP1 是博途中的仿真分析软件,在梯形图或其他形式的程序编辑之后,可以用它来进行仿真分析,在不连接实际 PLC 的情况下,就可以对许多程序进行检查和调试。

TIA 博途 Startdrive

TIA 博途 Startdrive 用于配置和调试西门子 G 系列变频器。这类变频器是MM4 系列变频器的替代升级产品,主要用于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控制。

TIA 博途 SCOUT

TIA博途SCOUT用于精密型的运动控制,例如伺服电动机的精确定位控制。

工控智慧小助手

微信号|xu16729310403

感谢您的阅读!

以上内容来自书籍:西门子S7-1200PLC与TIA博途软件编程一本通

本文章只用于学习,不用于其他任何范围,如侵权,必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