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品牌变频器故障代码——故障检查和维修(中) ...
安川品牌变频器故障代码——故障检查和维修(中)

楼主(2024-02-22):
11.
故障代码显示:UV1
型号:616G5
问题:主回路低电压。主回路直流电压低于低电压检出级别(L2-05)200V级:约190V400V级:约380V
原因:(1)输入电源发生了欠相;
(2)发生了瞬时停电;
(3)输入电源的接线端子松动;
(4)输入电源的电压变动太大.
对策:调查原因,实施对策后复位
故障代码显示:UV2
12.
型号:616G5
问题:控制电源异常控制电流的电压太低
对策:(1)将电源ON/OFF 试一下;
(2)连续发生异常情况时请更换变频器
13.
故障代码显示:UV3
型号:616G5
问题:防止浪涌回路。故障发生了防止浪涌回路动作不良
对策:(1)将电源ON/OFF 试一下;
(2)连续发生异常情况时请更换变频器
故障代码显示:PF
14.
型号:616G5
问题:主回路电压异常。主回路直流电压在再生状态以外状态有异常振动(L8-05 设定为“有效”时检出)
原因:(1)输入电源发生了欠相;
(2)发生了瞬时停电;
(3)输入电源的接线端子太松;
(4)输入电源的电压变动太大;
(5)相间电压的平衡太差
对策:调查原因,对策实施后复位
15.
故障代码显示:LF
型号:616G5
问题:输出欠相。变频器输出侧发生了欠相(L8-07设定为有效时检出)
原因:(1)输出电缆断线了;
(2)电机线圈断线了;
(3)输出端子松动了(使用的电机功率是变频器最大适用电机功率的1/20 以下)
对策:调查原因,实施对策后复位;重新选定变频器功率或电机功率
故障代码显示:SVE
16.
型号:Zero Servo Fault
问题:零伺服异常。零伺服运行中,旋转位置却偏离了
原因:(1)力矩极限值过小;
(2)负载力矩过大
对策:(1)增大;
(2)减小;
(3)检查PG信号的干扰
17.
故障代码显示:OS
型号:Over speed
问题:过速度。速度在设定值(F1-08)以上并持续时间(F1-09)以上
原因:(1)发生了过冲/不足;
(2)指令速度太高;
(3)F1-08,F1-09的设定值不适当
对策:(1)再调整增益;
(2)修正指令回路及指令增益;
(3)确认F1-08,F1-09的设定值
故障代码显示:DEV
18.
型号:616G5
问题:速度偏差过大。速度偏差在设定值(F1-10) 以上并持续(F1-11)时间以上
原因:(1)负载太大;
(2)加减速时间太短;
(3)负载处在锁定中F1-10;
(4)F1-11的设定适当
对策:(1)减轻负载;
(2)延长加速时间;
(3)确认机械系统确认F1-10,F1-11的设定值;
(4)确诊抱闸( 电机) 使用时是否打开
19.
故障代码显示:EF3、EF4、EF5、EF6、EF7、EF8
型号:616G5
问题:外部故障(输入端子3)、外部故障(输入端子4)、外部故障(输入端子5)、外部故障(输入端子6)、外部故障(输入端子7)、外部故障(输入端子8)
原因:从多功能输入处被输入了「外部异常」
对策:(1)解除从各多功能输入来的外部异常输入;
(2)消除外部异常的原因
故障代码显示:CPF01
20.
型号:COM-ERR(OP&INV)
问题:操作器传送异常2。与操作器的通讯开始后,2秒以上传送异常发生了
原因:(1)数字式操作器的端子接触不良;
(2)变频器控制回路不良
对策:(1)取下一次数字操作器,再重新安装一下;
(2)交换变频器
21.
故障代码显示:CPF03
型号:616G5
问题:EEPROM 不良
原因:控制回路损坏
对策:(1)将电源ON/OFF;
(2)试一下交换变频器
故障代码显示:CPFO5
22.
问题:CPU内部A/D变换器不良
原因:控制回路损坏
对策:(1)将电源ON/OFF;
(2)试一下交换变频器
声明: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