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开,温度显示正常,变频器一开,温度直接没了, ...
变频器不开,温度显示正常,变频器一开,温度直接没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4-02-22):
遇到一个奇葩的事情,温度探头(4-20mA)用屏蔽线接的,电柜里面有变频器,设备不开,温度显示正常,设备一开,温度直接没了,变频器的电机线用了屏蔽线,试了还是这个样子,最后把变频器电机线,接到变频器上,地线不接,然后这个温度显示值,还是有波动的。
电友A回答:仪表和控制系统电源,单独用一个隔离变压器供电试一下,并且加磁环和降载频。
电友B回答:加什么都没有用的。1、屏蔽线不要接地;2、独立电源,不要用明纬或普通的开关电源,用好一点的。3、如果用PLC模块读取数据,最好是独立模块,要用真正的差分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