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变频器滤波器与电抗器性质、类别和功能的区别解析

楼主(2024-02-22):
有关变频器专用滤波器与电抗器的区别,变频器专用电源滤波器和电抗器,都有滤波功能,但从构件上来看,二者就有很大的区别,变频器输入滤波器,取代变频器输入电抗器,一般没有问题。

变频器专用电源滤波器和电抗器,都具有滤波功能,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变频器专用滤波器和电抗器在滤波功能上有一些区别,主要体现在构件和适用场景上。

一、性质不同

变频器滤波器是由电容器,电感器和电阻器组成的滤波器电路。变频器滤波器可以有效滤除电力线上特定频率的频率点或除该频率点之外的其他频率,以获得特定频率的功率信号,或者消除特定频率的功率信号。电抗器也称为电感器。当导体通电时,它将在其占据的特定空间中产生磁场,因此所有可以承载电流的电导体都具有一般的电感。

二、构件不同

变频器专用滤波器:变频器专用滤波器通常由电容器、电感器和电阻器组成,用于滤除电力线上特定频率的噪声和谐波信号。

电抗器:电抗器主要是电感器,当导体通电时产生磁场,并具有抵抗电流变化的能力。

三、适用场景不同

变频器专用滤波器:变频器专用滤波器主要应用于变频器输入端,用于消除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谐波,确保变频器输入端获得干净的电源。

电抗器:电抗器主要应用于电力系统中,用于限制短路电流、补偿无功功率和控制电压稳定性。

四、不同的类别

1、根据处理后的信号

变频器滤波器分为模拟滤波器和数字滤波器两种。

2、根据通过的信号的频带,将其分为五种类型

低通,高通,带通,带阻和全通滤波器。根据使用的组件,它分为无源和有源滤波器。根据过滤器的位置,分为车载过滤器和面板过滤器。

3、根据结构和冷却介质的不同

反应器分为空心式,铁芯式,干式,油浸式等。按连接方式:分为并联反应器和串联反应器。根据功能:分为限流和补

偿。

4、根据用途

按特定用途细分,例如:限流电抗器,滤波电抗器,平滑电抗器,功率因数补偿电抗器,串联电抗器,平衡电抗器,接地电抗器,灭弧线圈,进线电抗器,出口电抗器,饱和电抗器,自饱和电抗器,可变电抗器(可调电抗器,可控电抗器),轭电抗器,串联谐振电抗器,并联谐振电抗器等。

在一般情况下,使用变频器专用滤波器来取代变频器输入电抗器是可行的。变频器专用滤波器可以更有效地滤除高频噪声和谐波,同时还能提供更好的电源质量,减少对变频器的影响。然而,具体选择滤波器还需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综合考虑。